[综合] 用电瓶车给电瓶车充电~众泰神车12V电瓶没电了

楼主(2020-04-22):
前几天又租了辆共享电瓶车,开回家后发现动力电池电量偏低就充了一晚上电导致12v电瓶亏电了,其中故事中间省略一万字

故事得倒过来讲,这图上有两个电瓶车,一个两轮,一个四轮(这不废话吗,谁看不见)

2轮电动车充电口插了个品字电源线

品字电源线插在一块没接线的排插上,边上插了个路由器电源(规格:12V1A)

12v电源另一头接了个点烟器插头  并且插在汽车点烟器插座里

充电电流 1安

故事后半段讲完了,现在讲前半段

村里有个扫码充电的充电桩,晚饭后开到那给车充电,这是租车时的剩余电量 98%

看电池信息  11号电池电压3.720v  看上去明显不正常

这是开到家时的电池参数,11号电池电压3.618v 但仪表盘显示电压只有40%多了

怕第二天开不回去,就开去充电了  交流慢充,

一块四一度电

车上显示负电流,因为在充电中,刹车时也会显示负电流

第二天早上去看充电情况,充进去6.83度电,花了9.56元

拨掉充电桩,准备开车去市区,然后车子无法启动,按启动键后仪表盘亮几秒就灭了,打电话问客服,说是电瓶没电了,还问我是不是晚上没关灯,我确定关了,而且晚上充一晚上电呢,客服说动力电池和系统电池是分开的,叫我等他们派人过来搭电,只要车子启动了,动力电池会向系统电池充电,既然只要搭电,我自己想办法搭一个比他们从市区过来快多了,实际我也花了半小时才启动这破车,从充电处走回家找材料,再开着电瓶车去充了10分钟

系统能启动了,

100%电量时11号电池电压3.750v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还车时还有43%电量

11号电池电压3.628v

亏电分析:
动力电池充电过程中中控屏幕和仪表盘屏幕是长亮状态,但系统电瓶没在充电状态,一晚上把电用光了。
11号电池电压问题:应这组电池修过,容量比别组大好多,直到别组电池充满了,这组电池还没充满,但放电也比别组慢,当别组电池电压掉0.3v的时候,这组只掉0.1v。

网友A:
我的比亚迪就看不到电池信息,话说当时关注电车就是从众泰开始的,幸好没入坑

网友:
估计是的,没有设计好,修理电池也没有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比亚迪就看不到电池信息,话说当时关注电车就是从众泰开始的,幸好没入坑 ...

电动车里比亚迪算好的了

网友B:
这个单体的压差我也是服了,我自己组的三元软包也不是这水平,压差有,但基本都在0.01服和毫伏级别的差异。不愧为是自带皮尺部的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单体的压差我也是服了,我自己组的三元软包也不是这水平,压差有,但基本都在0.01服和毫伏级别的差异。 ...

应该是换过电池,然而没有整组换!如果真是一致性问题,那高电压的反到是坏电池

网友C:
有点没明白,2轮电动车输出的是220V?怎么用路由器的电源可以输出12V?
还是路由器电源可以输入4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没明白,2轮电动车输出的是220V?怎么用路由器的电源可以输出12V?
还是路由器电源可以输入48V? ...

60v电瓶车,我试过大多数小开关电源(手机充电头)都可以50v输入时“正常”工作,但发热会比220v输入大些,不能长时间使用

网友D:
捋一捋思路,再看看各楼层,我才明白:

是用电动摩托车的电瓶(60V),然后接一个路由器变压器(60V输入,12V1A输出)然后 接电瓶汽车的点烟口,给汽车充电。。

 为了看明白这一点,整整看完整个帖子。

网友:
哎,换电瓶的价格高于买车的价格的几分之一大众能接受

网友:
开始玩电瓶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捋一捋思路,再看看各楼层,我才明白:

是用电动摩托车的电瓶(60V),然后接一个路由器变压器(60V输入, ...

看明白就好

网友E:
那个小电池亏电是什么原因?设计缺陷?还是要手动关闭里面屏幕那些东西?那如果这么算的话,每次充电每次都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小电池亏电是什么原因?设计缺陷?还是要手动关闭里面屏幕那些东西?那如果这么算的话,每次充电每次都 ...

很多这类车造出来是,车厂为了玩的,增积分,玩补贴,弄租赁,然后玩下来积分有了,还能挣点钱,刚收音机里,某山沟2千台车租赁用电动车快要到期,准备进入二手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