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买的USB3.0的台式机硬盘易驱线到货了,商家用了特殊接口的DC座,请问这种是标准件吗?我要配多大的公头?

楼主(2020-04-22):
我的12V电源是个音叉头,插不进去5.5-2.5的母座,插5.5-2.1的刚好,插这个就接触不良。

难道还有5.5-1.9的母座和公头?

网友:
中心针缩水了,把你的音叉头夹拢一点用吧

网友:
DC针的加工精度有问题

另外这个牌子的易驱线对电源要求比较高,比较挑电源

网友:
DC5.5接口有俩规格,中心孔有2.1mm的也有2.5mm的.一般买的都是2.5mm孔插座兼容2.1mm插头.
2.1mm的插头还接触不良那就是缩水,国产这方面误差大而且一般是负误差,捅一捅音叉针就好.

网友:
把音叉拨拢点

网友:
看这插座,就知道有些硬盘死的冤啊

网友:
建议赶紧退,这货的固件有问题,对4kn扇区的硬盘,比如西数紫盘4T,必须分区成4Kn模式才能认,但分区成4Kn后,这个硬盘在别的易驱和硬盘盒上就不认了,必须重新分区格式化。想当易驱用,只能接一些容量小的512e的老硬盘。你不用幻想厂家会更新固件,我年初到手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从春节前到春节后,一直在和售后沟通希望能解决,现在已经死心了,就这么着吧。
另外,用了不到3个月,全部使用时间加起来不超过10小时,这货居然坏了,DC-DC芯片处的外壳烫手,所幸2块硬盘都没坏。卖家说1个月换新,3个月维修,寄回厂家的费用要自己承担,没办法,不修的话我硬盘里数据读不出来。1个星期后厂家“修”好寄回,是个新的,原来那个估计烧得太严重了。搞笑的是,我问客服,原来的易驱哪里坏了,她说:没问题!。。。这套路,我当时就笑出了声。。。

网友(2020-12-04):
优越者也是这种插头,为了卖他的电源吗?换个正常DC插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