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个开关电源 用料是不是有点少?

楼主(2020-04-22):
上周看到路边一堆废弃物里有个工业电源 还挺干净的就捡了,主要是因为直插件 玩起来不费眼神
不知是哪里的杂牌 回家一看标签才5V输出

今天有时间 就拆开简单搞了下卫生,吹灰尘 用我的土制气泵那是很轻松的事
没找到烧灼炸裂的痕迹 正负输出端子好象是有3组

看上去用料好象有点少?

PCB补焊导线,算是良心吗

变压器旁边并排5段导线 估计还是为了加强线路

一时想不出找什么合适的东西当负载来试

楼主:
看着象是修过的 导线是后补的

见过大量堆锡加强的板子 那才象是自动化流水线上出的产品

网友A:
正面那五根是检流电阻   糠铜丝,背面那两根是普通铜丝,减少线路电阻,和堆锡一个原理,锡比铜贵,所以用铜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象是修过的 导线是后补的

见过大量堆锡加强的板子 那才象是自动化流水线上出的产品 ...

这种是当年常见操作,长城台达电源都干过。
PCB铜箔不够,下线了就人工补上了。

现在自动化了,一般就定制加厚铜的PCB。

这个电源除了低压电容感觉高频不行,整体设计还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面那五根是检流电阻   糠铜丝,背面那两根是普通铜丝,减少线路电阻,和堆锡一个原理,锡比铜贵,所以用 ...

对的 锡贵多了

对的 想了一下 如果用一两根是达不到40A指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面那五根是检流电阻   糠铜丝,背面那两根是普通铜丝,减少线路电阻,和堆锡一个原理,锡比铜贵,所以用 ...

看欧姆定律。大电流下,阻值越大,相应的电压损耗也大。并联多根康铜丝,可以减小功耗。如果改可调的话,为了加大电流的检测,提高过流的灵敏,这时可以不考虑损耗,把康铜丝只留一根或两根。

网友C:
这是至少40A的电源,按照1mm2过9A的标准5根很正常,如果上一根6mm2的康铜丝也行,那加工难度和装配难度就高多了,5根康铜丝可以有效分散走线压力,不会因电流大导致铜箔走线发热大.很多大电流电源在大电流线路都加了加强筋,正规的加强筋是铜片按照线路切割好再焊接,图片这个是一般加工厂的做法,省时省力,就是外观不咋好看,效果也就实现个大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至少40A的电源,按照1mm2过9A的标准5根很正常,如果上一根6mm2的康铜丝也行,那加工难度和装配难度就高多 ...

标签是5V4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欧姆定律。大电流下,阻值越大,相应的电压损耗也大。并联多根康铜丝,可以减小功耗。如果改可调的话, ...

功率有点小 改可调感觉意义不大,IC 是TL494的    这个资料倒是多的

改天先看看有什么故障  最近玩的时间不多

网友D:
这种电源改可调要先改变压器,输出线几圈改成串联,不然电压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源改可调要先改变压器,输出线几圈改成串联,不然电压太低

是的  变压器不改的话范围太小了
但总共才200W  不想折腾

网友E:
这个用料不错了。那五根线是电流检测用的,过流保护检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用料不错了。那五根线是电流检测用的,过流保护检测用的。

配置好象尚可 元件选料感觉一般
变压器上无标识 电容一般般,功率管个头倒是大的 型号还没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