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麻将机主板上面ic被人暴力破坏

楼主(2020-04-22):
这个麻将机主板被人恶意用钳子弄掉了ic,仔细研究了下,这个ic是把交流12v整流出来的十几v直流电转换成单片机工作的5v电压,上面的电容还有电感也掉了,通过直接加5v电指示灯会亮蜂鸣器会叫。手里只拆回了主板没法试机,有谁知道这个8脚的芯片具体型号吗?

网友A:
第一次见这玩意,很复杂的呢,那一排管子都MOS管?啥型号?

网友:
估计是34063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这玩意,很复杂的呢,那一排管子都MOS管?啥型号?

应该是可控硅吧,控制交流110v到各个电机

网友:
市场上出售的麻将机,都有一个220→100变压器,为何要降压使用呢?马达是100V的,没办法,不思进取把马达做成220电压的,就可以免除变压器降压使用了

网友:
5V电流350MA左右的直接用7805装上就是,记得加扇热片。

网友:
淘宝有主板图。自己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