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屏幕划痕修复打磨抛光

楼主(2020-04-22):
万用表屏幕划痕修复打磨抛光。

万用表用久了难免遇到屏幕玻璃磨花,划痕等等问题,影响可视清晰度。于是... ...

屏幕四周用装修纸胶带遮盖,用固态抛光蜡(第一张图片上有),纯棉抛光布轮+砂轮机。

先上未修复的图片(有点惨)

经过仔细打磨抛光后的效果,完美修复很满意。过程省略一万字,直接上效果图才是硬道理。

楼主:
总结:要想达到完美的抛光镜面效果,反正力量要轻!!!多次慢慢抛,千万别急,抛抛停停,停时用嘴吹气降温,以免温度太高适得其反!!!

网友:
楼主可以去碣石发展了。。。前途无量!

网友A:
看起来很新啊打磨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新啊打磨后

嗯,打磨前后差别巨大,效果相当满意。下图右的111就是本次打磨后的(未打磨前已经花的惨不忍睹)。

网友:
楼主用的抛光腊是多少目的?万用表的屏幕应该是有机玻璃材质的,很好打磨抛光,若是玻璃的可就难多了。

网友(2020-05-26):
打磨抛光后贴个膜以后就好换膜

网友(2023-01-25):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想弄一下我的两个表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

网友:
看来要弄个抛光机啊。

网友:
感谢lz
我买的表到了,屏幕磨花得厉害了点,都模糊了
然后我简单抛光,没用牙膏,用煤油和10000目的砂纸,效果一般般,但是比以前强
抛光膏已经买了,还在路上,期待最终成品

网友B:
这。。。。。跟新的一样,真厉害

楼主(2023-10-13):
效果的确很好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效果的确很好的,哈哈哈。

嗯效果非常好。有需要的可以如法炮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跟新的一样,真厉害

嗯效果非常好。有需要的可以如法炮制。

网友:
好手艺,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抛光轮?

网友:
效果可以啊

网友:
手表的玻璃表蒙有磕碰划痕什么的,,我都是用磨刀石开始,然后不断换目数高的砂纸,,最后也能磨成镜面

网友:
弄个抛光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