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316转152怎么贴

楼主(2020-04-22):
见识短,只玩过152,收了一个坏的固态硬盘过来,芯片316脚位,是不是先把转接片上锡拖平,152面植球,焊接在主控板上,再把316芯片植球,焊接在转接贴上面。应该不会还有别的方法吧。

有点担心虚焊,焊接了两层,到时候不知道哪一层问题就大了。

网友A:
我就是这么干的,别怕,干就是了

网友B:
只要锡球均匀,再用好的助焊膏,不会虚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这么干的,别怕,干就是了

应该也没有别的贴法了吧。

网友:
不是有316的板子么 转接贴确实容易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锡球均匀,再用好的助焊膏,不会虚焊的。

好的助焊膏这么重要?我一般都是凑合用,没有腐蚀就行

哪些算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助焊膏这么重要?我一般都是凑合用,没有腐蚀就行

哪些算比较好? ...

实话说,助焊膏很重要!

网友:
我一直用1:3凡士林 松香,代贴过上百片,无一失败。仔细点就行,球看着不均匀就重做,一般出问题几率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