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推荐个配置?

楼主(2020-04-22):
打算弄个4盘位的nas,计划系统用freenas,硬盘接口要支持sas的,因为这种盘不花钱,能做raid5。体积越小越好。其实 HP MicroServer Gen10 plus我是满中意的,就是贵了点,所以看看有没有便宜的配置

网友:
干就完了,有免费的资源了。还差这点钱,多少钱多少的享受。。。早买早享受,晚买少花钱。不买不用

网友:
马上下手,一分钱一份货,一点都不假

网友:
色卡斯的也可以,到官网去看看吧

网友:
相同的需求,我也准备上sas。手头有两套蜗牛a的硬盘笼,看板子上印着sas,应该能上sas盘。有个超微的服务器板子,就差个机箱了。

网友:
有插PCIE槽的支持SAS硬盘的阵列卡的,老的比较便宜但是速度慢,然后对新芯片组的板子支持可能不好,,,新阵列卡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