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我也点个屏!

楼主(2020-04-22):
拆机的屏,放了好些年了,总想点亮它,前前后后分析了好久,一直没有动手尝试,这2天动手试了一下,一次成攻点亮了,真是翻遍网络无觅处,得来还须勤动手!首先这个屏是定制屏,网上查不到任何资料,分析电路板上的pin、电容、电阻的接法应该和st7565相近,但又不同,这块屏COG引出的是33pin很少见,也没找到ST7565的程序,所以也没试。前几天天翻看网页时突然看到了Splc501c 的接法觉得有点像,也有个程序,干脆动手试试,接好屏,写入程序,惊喜一次就点亮了,看来分析再多也不如动手试一下来的快!

楼主:
看点亮的屏发现也和正常的显示不太一样,字后有阴影,这是对比度的问题还是COG主控没对上,要不再试试ST7565,sed1565的接法也有点像,找找程序要不要再试试?现在感觉点屏也不难了,动手试才是正确途径,光分析来分析去不动手就永远没有结果,这种屏我这还有十来个,以后不缺屏玩了!

网友:
恭喜恭喜,成功点亮!!

网友:
成功点黑
感觉楼主的屏比较黑啊!

难道是传说中的灰度屏?

网友:
咋感觉像老王的屏

网友:
我感觉是对比度没控制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点亮的屏发现也和正常的显示不太一样,字后有阴影,这是对比度的问题还是COG主控没对上,要不再试试ST756 ...

有阴影是因为没有背光,有背光就看不到阴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阴影是因为没有背光,有背光就看不到阴影了。

背光己开了,应该是对比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