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S550CB笔记本黑屏,外接显示器可正常显示,求大神判断故障原因

楼主(2020-04-23):
2013年出厂的ASUS S550C 笔记本,背面型号好像是S550X,目前开机黑屏,VGA接外置显示器可正常显示,同时该屏幕是触摸屏,触摸已黑的屏幕可在外置显示器上看到有响应。求大神判断是屏幕本身问题还是屏线有问题,咨询官方维修点说主板或显卡问题,年代久远不好找板,建议报废,我勒个去!
同时在接电源插拔电池几次后,内置屏幕有时会重新开机后正常点亮,但点亮后屏幕有明显高频闪烁现象,闪一会儿就不明显了,一旦关机或重启屏幕又点不亮。

网友:
是不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求大神判断故障原因

网友A:
显卡坏了,显卡连屏幕。VGA通过集显来显示。

网友B:
先检查背光灯是否有故障?

网友:
我笔记本昨天也是屏幕黑了,背光能亮,估计是屏幕逻辑板出问题了,已经寄出去修了

网友C:
显卡连接线或者屏幕逻辑板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了,显卡连屏幕。VGA通过集显来显示。

谢谢指点,回头我再试试HDMI接口,不知道这个接口是集显还是独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背光灯是否有故障?

您是指lcd屏幕背光吗?貌似该机是LED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卡连接线或者屏幕逻辑板坏

谢谢!如果是线材也许还能淘宝买自己换,逻辑板这个东西头一次听说,估计非得专业焊接设备才能更换吧。

网友:
屏线有问题,这问题我也碰到过,换了跟屏线解决.....

网友:
华硕S550CB笔记本黑屏

网友D:
华硕R409J笔记本也是独立显卡坏了,装win10总是黑屏,找售后换主板近1000元。后来将系统换成win8.1屏蔽掉显卡,目前用着很好。你按这个思路试试。

网友:
我以前就买过屏幕坏了的。当主机用

网友:
感觉屏线坏的可能性小,显卡部分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0CB笔记本黑屏,外接显示器可正常显示,求大神判

网友:
会动手有工具的话,可以断开显卡周围的电感,切断显卡供电,再开机看能不能亮就知道显卡问题还是屏幕问题了。

网友:
显示屏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硕R409J笔记本也是独立显卡坏了,装win10总是黑屏,找售后换主板近1000元。后来将系统换成win8.1屏蔽掉显 ...

搜索了好多方法未能找到屏蔽独显 的方法,bios里没有该选项,请教您是如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