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盒烧了硬盘马达都不转怎么修?

楼主(2020-04-23):
买的硬盘盒烧了,现在重新买了1跟易驱线,1个硬盘盒,发现马达不转,怎么修啊应该?

网友A:
要是有条件,收一个同型号的硬盘尸体(磁盘坏掉的那种),不一定是电机坏掉了。把电路板换过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条件,收一个同型号的硬盘尸体(磁盘坏掉的那种),不一定是电机坏掉了。把电路板换过来试试。 ...

东芝p300,京东买的,3月30号过保,4月10号坏的。

现在查到东芝是3年保修,但是京东是2年,不知道怎么办。里面还有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条件,收一个同型号的硬盘尸体(磁盘坏掉的那种),不一定是电机坏掉了。把电路板换过来试试。 ...

刚刚查了很久,要换bios,没这个能力啊。有没有上海维修这个的推荐啊,有些数据想盯着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