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H+三星颗粒

楼主(2020-04-23):
求明白为啥此2258H板不能上1G缓存换了几次,单晶双晶都试过,一直缓存不过
有没有大佬明白的,求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dram test什么症状?直接training fail?还是卡住?

网友:
卡住了?
紫薯去皮

网友:
板子不行,字数补丁,蓝色板子花式问题,相同设计的黑色板子能好一些,上DUG还必须用2CH的蓝板子才行。。。

网友B:
试试把1.5V改1.3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m test什么症状?直接training fail?还是卡住?

一直卡在RA啥啥啥就过不去。你有用过2CH的板能上1G缓存的吗

楼主:
换512M的缓存马上通过,不换单双晶都可以,就是不能上1G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把1.5V改1.35V。

谢谢,不知道换那个1.5哈哈小白一个

网友(2020-07-20):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D9STQ 可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