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白炽台灯更换调光器

楼主(2020-04-23):
同事为他夫人晚上看书(怀疑是看手机),特意购买的调光白炽台灯。

可以调光电路不给力,要么不亮要么贼亮。调光电路也太省了

用的是mac97A6的双向可控硅

淘宝上花重金(32包邮)购入的40-200w调光开光

还带接线图

可以有点残缺,省得再等直接焊上。

明暗变化大多了

网友:
原调光电路是不是有元件坏了哦

网友:
从元件上看,只有一个电容,应是单时间电路,改为双时间电路会好点!

网友A:
建议大家不要用可控硅做强电的切割调压,干扰太大,进一步恶化家庭电磁环境。

网友:
调光开关太垃圾,非常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大家不要用可控硅做强电的切割调压,干扰太大,进一步恶化家庭电磁环境。 ...

可以找220伏转110伏小工频变压器,或者老吊扇电容和电抗式档位调速器,不仅能接白炽灯,而且能接外热式烙铁大概调温。

网友:
不如买个led台灯。也不贵。这32元亏了吧

网友B:
发了半天帖,对于坛友们最感兴趣的新换调光器却没舍得露个脸,完全不符合本坛惯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了半天帖,对于坛友们最感兴趣的新换调光器却没舍得露个脸,完全不符合本坛惯例。 ...

帮楼主补图,应该换的是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楼主补图,应该换的是这种的

谢谢热心坛友,就是纳闷什么调光开关会值30多元,想看看内部。看上去也就比常见款多个线圈(电感吧),减少干扰用的?

网友:
32块有20块是智商税

网友:
这调光开关太贵了吧

网友:
淘宝上花重金(32包邮)购入的40-200w调光开光,可惜无拆正面看图。

网友:
32元是可以买个灯了吧

网友(2020-06-29):
这调光器这么小,我有几台飞利浦调光器

网友:
原来的要么不亮,要么特亮,电位器有问题了,97A6电流小,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楼主补图,应该换的是这种的

这也不值32大洋啊,楼主没拍内部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