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从万能坛友那里学到一招,让众仪ZTC1有了测温功能,自己买个温度探头就行了。

楼主(2020-04-23):
那就是把拨盘转到欧姆档和NCV档中间,就能测温度了。大家可以试试。

这样的话就只用再买一个温度探头就可以变成ZTC2了。

刚才随便逛了下TB发现一个便宜线,才2块钱!不是香蕉头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家里有香蕉头,可以直接改装吗?

题外话,这个温度档的量程好像是1000℃,能测这么高的温度?恐怕温度探头都要化了吧!

网友A:
还有这操作呢,等晚上我回家试试,我有测温线。

网友B:
另外有帖介绍说去掉2个电阻,电阻档直接变温度档,电阻挡归通断档二极管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2

网友C:
探头的合金熔点很高的。。。。又不是让你测钢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操作呢,等晚上我回家试试,我有测温线。

期待你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有帖介绍说去掉2个电阻,电阻档直接变温度档,电阻挡归通断档二极管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 ...

我也是看了这帖,有坛友说了更简单的方法,我就试了下,发出来了。这个比去电阻更简单,而且不影响原有功能,表盘标注也不错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探头的合金熔点很高的。。。。又不是让你测钢水

嗯,常用测温也就是室温,水温什么的。炼钢厂没人用这个测

网友:
测过了,不能用,温度数字一直上升,不会停,室温下已经超过600度了,还在不停上升。

网友A:
温度数字不停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数字不停上升。

多试两下,我在试的时候其中也走一下是一直升温,最后升到超量程。估计是转盘停留位置不一样,引起干扰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数字不停上升。

我试的时候,孔里面插的是表笔,一样会温度一直上升,最后超量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数字不停上升。

我试了可以正常显示温度的,多试试,貌似只有一个位置能正确,稍稍偏移一点就会出现你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