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正弦波型的呼吸灯

楼主(2020-04-23):
原来做的都是直线型的,这次改正弦波型的
实际上看不出区别

上面这盏才是,uno也是搞两个一样颜色的led

很糟糕的源码

网友:
貌似比keil c51编程简单

网友:
没有avi或GIF差评

网友A:
人眼曲线类似对数log,应该做指数型x²的。而不是s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眼曲线类似对数log,应该做指数型x²的。而不是sin

其实应该是x^3,但是如果不是以追求线性亮度变化为目的其实没必要。

网友B:
以前用51做的时候是先用excel把数据拉出来,然后用查表法,单片机浮点运算速度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51做的时候是先用excel把数据拉出来,然后用查表法,单片机浮点运算速度比较慢 ...

不用,我是先在初始化里计算好了,存在数组里,然后循环使用,因为我懒得粘贴,这样我觉得很省事方便

网友C:
和PWM看上去有多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PWM看上去有多大区别?

看不出来,哈哈

网友:
买了几个贴片的快闪/慢闪LED,效果NB之极,光色极其漂亮,尤其是蓝光,太炫了,带呼吸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