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车机救转求助

楼主(2020-04-23):
如题:
奇瑞瑞虎5 17款的车机

wince的车机  折腾善领DSA  误把系统内xchell的文件移动了(系统文件移动了),随后,无限循环重启,每次都是出现LOGO界面,然后自动重启;;

网上查   方案是飞音的,,,CPU模块丝印是  CSR-S3681

现在已知的是,,只要把误操作移动的文件放回原目录就能解决,,,

但是,,现在进不去系统,,开机卡在LOGO界面立即重启,就这样无限循环;

主板背面有TX,RX,GDN线,,用2303的 ttl 模块串口看了下,,有输出,,但是是乱码,

大佬们有什么思路吗?求助

网友A:
csr那个是蓝牙芯片吧?好熟悉csr标志。
wince找到刷机包更解决问题就更简单。
如果知道自己移动哪些文件,可以通过恢复到原始状态恢复正常,有的uboot带一些增强命令有些uboot不带,ttl就是跟uboot交互的很好得手段,乱码是因为接触不良,接反,波特率不对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r那个是蓝牙芯片吧?好熟悉csr标志。
wince找到刷机包更解决问题就更简单。
如果知道自己移动哪些文件, ...

是的,CSR是蓝牙,,网上找不到刷机包,,而且有刷机包,怎么刷进去呢??

我移动了3个文件,移动前做了备份,,主板上有debug_RX   debug_tx   rx  tx  我接rx   tx 输出乱码,反接也是乱码,,接debug的接口就没问题,可以正常输出调试信息,,现在不知道怎么和系统交互,,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51418&extra=

这是我另一个求助的帖子,,请大佬帮忙看下,,谢谢了~~

网友:
四S店可以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