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也来交个作业---追随者GPS追踪器改锂电

楼主(2020-04-23):
13元实在是便宜,跟风买了个玩玩,因为朋友的踏板车内装了铁将军,经常把电跑光启动不了,所以一开始就不准备装在车内电池上。

看了论坛几个帖子学习怎么改锂电,发现这个追踪器能静止待机,似乎跑电应该有改善。等了几天终于雨停,吃完中饭把我的小摩托从地下车库推上来装上了,搜星一切正常。下午出门,想把车停回车库,打不着火儿了,这下歇菜,还是得改锂电。

淘宝下单,话说电子产品真便宜还包邮。。。

昨天三个东西全部到手。看了下电池盒,带了个用不到的开关,拆了正好放下4056充电板,然后串联改并联,脑子里有想法了。

吃完晚饭就开搞,工具不趁手,手忙脚乱也没心思拍照片。最大的问题是电烙铁太大,没有温控,一开始把TABV的预留焊点都烧剥离了,然后想办法焊到那边的二极管上,把二极管快烧糊了也没焊上,最后实在没办法,用美工刀把整个一块电极板刮毛才算焊上了。

直接上成品图吧,随身携带用两根橡皮筋捆扎就行。

两个出线口都用热熔胶封闭,充电盒那里改从开关孔出线。

美工刀切出个麦克充电口,试了试,充电盒的厚度正好不影响充电头插入深度。

内部就是这样了,改并联很简单,原来的+-电极一剪为二。

4056充电板正好卡在这个位置,顶上401胶水粘了块盖板顶住,充电板底部用热熔胶粘了块盖板顶住,防止插进去的时候松动。

就这样了,对外观要求比较偏执,谢谢观赏!

网友A:
这种GPS定位器不都是9V的吗,5V能正常工作?

网友:
我车上铁将军,自制的检压式自动日行灯,GPS同时在线,没压力。

只要经常开车,就不是问题。

网友:
看参数最低电压要9V的吧,两个18650串联还差不多

网友B:
我就想问问两节18650电池能用几天?谁测过待机电流。接车电瓶上串个二极管车辆运行时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问问两节18650电池能用几天?谁测过待机电流。接车电瓶上串个二极管车辆运行时充电。 ...

今天上午充了两个小时红灯跳绿,又充了一个小时。今天会装车上测试使用时间,到时候再来回复。

网友:
我用一节2200豪安的电池可以用一个星期,就早晚上下班而已

网友C:
从app能看到电池电压的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GPS定位器不都是9V的吗,5V能正常工作?

有升压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app能看到电池电压的数据吗

可以看到当前电压

网友C:
最近买的版本看不到电池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GPS定位器不都是9V的吗,5V能正常工作?

TABV那个点位   电压在4.2v左右。所以接在那个点位就可以用锂电了。

网友:
买个恒温烙铁吧,值

网友:
追随者GPS追踪器没有实时轨迹追踪,漂移还往大,不好用

网友(2020-09-28):
引用 网友C:
最近买的版本看不到电池电压了。

4.21设计的红色板子也看不了电压,才买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