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众仪ZT-C1便携式自动表拆解,可以秒变ZT-C2了(系列2)

楼主(2020-04-23):
前几天撸的,开始也想过撸带测温功能的ZT-C2(比C1贵12大洋),但手上的VC890C+已经有测温了
所以就加两副特尖表笔(凑单满减)撸了C1,店铺优惠下来不到30大洋,性价比蛮高的
开箱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574

本帖拆机

外观

体积小巧

支架也是用电池盖固定的
用2节AAA(7号)干电池

要拆还得先扒皮
PVC的软胶保护套

背面外观

电池仓
C系列的表电池仓在背壳上

开壳了
这表表笔悬空末位数字有跳动,估计就和背壳没屏蔽有关

板子全貌

上半身有讯响器、电池触点、手电灯珠
顶部左侧是NCV的感应线
看坛友帖子,这牛屎估计是杭州晶华的SD7830A

下半身是输入端、采样康铜丝
保险管不是常见那种,要小一号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难道是NTC测保险管温度?

把板子拆出来

旋钮开关触点,表面涂有润滑脂

背光软连接,屏下也没件

前壳的旋钮开关,记录一下触点片位置

还有个屏保护盖

背壳上就只有电池仓触点弹片和手电透镜

全家福

昨天看坛友的帖子,说去掉下图黄框内的电阻,就能秒变ZT-C2
撸了C2的坛友们是不是想哭?!

坛友帖子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518

最喜欢不要钱提升功能的事了,可惜这方案的可玩性不如台湾的(偶那台VC890C+已经改了9999显、锂电等等),貌似测电容功能加不上
等空了再给它加屏蔽、测温,做标定,欢迎关注!

众仪ZT-C1便携自动表各档对比测试,显示偏大貌似没法调(系列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372

网友A:
维修空调的,应该很喜欢这个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维修空调的,应该很喜欢这个表

想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为啥。

表小好带,便宜丢了不心痛,功能基本购用,还是自动表,再配个钳表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空调的,应该很喜欢这个表

除了没法电容,在一般情况下,偶们这种折腾的也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没法电容,在一般情况下,偶们这种折腾的也够用了

配个LC表就行,比万用表要好用很多

网友C:
除了外观丑还是能用用的~

网友:
谢谢分享。。。。。没有看到华丽变身啊。。。。。

网友:
大小合适的样子

网友:
静静的围观大伙折腾哈哈,忍住不要剁手

网友:
怎么突然多了这个牌子拆机呢,这么多,难道背后有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个LC表就行,比万用表要好用很多

嗯嗯,估计单片LC表的方案也要出来了吧

网友D:
看个人吧,对我来说,C1就算改成C2,多2元钱得2付没用的表笔,直接拍C2便宜2元得一测温探头,还是C2合适

网友:
看来C1更划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个人吧,对我来说,C1就算改成C2,多2元钱得2付没用的表笔,直接拍C2便宜2元得一测温探头,还是C2合适 ...

感觉很有道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外观丑还是能用用的~

是呀,没得反显那几款好看

网友E:
27多撸的c1 25多撸的C2已到货,44撸的C4还没到货,到手真是惊到我了 ,贼小巧,携带贼方便,这样外出修理出租房线路就轻松多了,,,,经简单测试,C1的温度挡按坛友方法测试正常使用,

网友:
不上点测量图?我那两台要不是已经拆过了真想退掉,测电压小数点后两位差5个字,只能粗用了,还好不玩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27多撸的c1 25多撸的C2已到货,44撸的C4还没到货,到手真是惊到我了 ,贼小巧,携带贼方便,这样外出修理出 ...

精度还可以接受,反正又不是测卫星上天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