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怀旧OTL 分立功放

楼主(2020-04-23):
论坛经常报到,但好久没发帖了。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怀旧了。今天就发个放假期间制作的OTL功放。
这个电路好像是用在以前电视机中,据说还是全国联合设计的。所以想做来听听是什么味。

电路图

先根据洞洞板大小设计好走线。为了好看点,采用对称方式编排。

背面

洞洞板实际制作

根据设计图放置元件。

焊接后,剪去元件脚。

利用剪下的元件脚走线。

一个声道完成。

背面完成后的走线。

二个声道完成后。

背面走线。另一声道采用利用元件脚直接走线。

正面透视。

北面透视。

试机。

试机电源。

几点感受:1、在60*80大小的洞洞板上布双声道还是有点难度的。2、元器件可利用手头现有的,有些电阻阻值没有,可采用并联的方式获得。电容容量大一点小一点问题不大,不一定完全一样。3、OTL电路省了喇叭保护电路,开关机无冲击。4、电路很省电,功放管可以不加散热器。5、电路制作完后有二个电阻需要调整,一个是调节微调电阻使输出端电压为电源电压的一半,另一个是打*号的22欧电阻,这个电阻影响电路失真,到30几欧就没有失真了,可能是现代元器件原因。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看一下。5、电路无底噪,音质?每个人的听音要求不同感受就不一样了,只有自己体会。个人感觉听听人声还是可以的。6、音调电路可以省去,但实际调节时效果还是可以感受到的。

这是pcb文件Sprint-Layout 6.0格式。

下集预告

网友A:
现在功放模块集成度高啊,一个ic顶以一把分立元件

网友:
当初,能够设计这样的电路的,都是高人呢,不简单。现在能够吃够这个原理的,模电不会太差。

网友:
好歹也搞个差分输入级和恒流负载放大级啊,才多两个三极管,性能要提高不少

网友:
请问楼主这PCB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功放模块集成度高啊,一个ic顶以一把分立元件

是的,下集就如你说的。

网友:
分立件黑白电视机中的功放电路,收音机里也会有类似的,那时候管子可不便宜

网友B:
准互补OTL功放,上世纪80年代的经典电路
这个功放正常工作没问题,但是记得还是有一定局限性,失真度较大
一般用于电视或者收音机的后级别
要调好不容易,不能单纯按当年的元件参数制作
现在的晶体管性能较当年有了很大提升
做好要调试各晶体管的静态电流和工作点才行

网友C:
当初也很热心,硬纸板用针扎洞,安装元件,铝合金管安装MJ2955、2N3055,制作了双声道OCL,元件布局感觉就像画电路图。非常拥挤,整体连同大电解5*7*4C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初也很热心,硬纸板用针扎洞,安装元件,铝合金管安装MJ2955、2N3055,制作了双声道OCL,元件布局感觉就 ...

大管金属壳朝外安装,还有两个2200uf大电解,当时就找了一段铝方管。我什么都喜欢拥挤。可调电源也密不透风,这是病没办法治

网友:
我也喜欢怀旧啊!支持朋友一下!

网友:
想起从前了
就是这样整过来的,要调整好需要一些经验。
建议总电源线进板后最好有个大电容,然后后级接喇叭的地线单独走到电容地。据说,据说啊,能降低底噪和失真。

网友D(2020-08-22):
大师,我也做了一下,怎么没有达到您说的指标呢?
通12V电静态 功率管怎么也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我也做了一下,怎么没有达到您说的指标呢?
通12V电静态 功率管怎么也热呢?

大师不敢当,声音正常就行了,功率管热可能是工作电流大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师不敢当,声音正常就行了,功率管热可能是工作电流大的原因。

查出原因了,我自作聪明把一个4148换成了发光管,换回4148就好了。
就是还有底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出原因了,我自作聪明把一个4148换成了发光管,换回4148就好了。
就是还有底噪。 ...

有底噪肯定是布线问题了,双面走线不能这样走,有时还是用跳线好。音调部分建议去了,如要保留,建议左右留两个独立的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互补OTL功放,上世纪80年代的经典电路
这个功放正常工作没问题,但是记得还是有一定局限性,失真度较大
...

 这个电路指标并不差。

网友:
电路板改好了,底噪几乎没有了:

网友(2020-10-17):
这个电路有几十年了吧。

网友(2023-04-04):
近期总是找这些老电路折腾,下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