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影驰铠甲战将128 120G PS3111 S11 13主控修复一例

楼主(2020-04-23):
先看外观
故障,可以识别,SATAFIRM   S11 120G,无法扫描,无法分区。

楼主:
使用PS3111修复软件,运行phison_flash_id测试结果如下,可以看到是镁光颗粒,容量夸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3176

楼主:
开盖,看下板子,很平常,颗粒是你懂得,丝印可以无视。

网友:
SBFM21W1这个是重点 用SBFM21.1的固件去刷

楼主:
    贴图太费劲了,说下重点吧,unlock秒过,正常,repair 11总失败,好容易成功一次,提示断电,断电后依然无效。无奈使用短路点短路,能认到一个satassd设备,使用软件依然无效。
    无奈考虑直接刷固件,可是合出来的fw.exe无法运行,我看很多网友也是有这个问题。网上找了一堆群联刷固件软件,只有一个1.14版本能运行,运行刷固件却提示不支持mlc。无奈回头,重新合成fw.exe,反复实验后,哈哈,原来有的固件能合的,我用的是21.0的,合成的文件有图标显示,有戏,顺利输入,重启,认到一个smartbuy 120G,正常分区,拷贝文件,扫描磁盘,一切正常!至此修复成功。

网友:
这种修复都是走偏锋,不想说什么,真正能修,找大神开卡吧

网友:
看来还是得刷固件这条路

网友A(2020-11-09):
请问S11unlocker repairs11软件可以分享下吗?qq:38151815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S11unlocker repairs11软件可以分享下吗?qq:381518154@qq.com

已发,请查收

网友:
求工具和固件包 871784608@qq.com  先谢了!

网友:
麻烦楼主分享 S11unlocker repairs11软件   qq:32742327@qq.com 谢谢!

网友:
求分享 S11 unlocker repairs11软件  32742327@qq.com 谢谢!

网友:
求分享 S11 unlocker repairs11软件  1050760835@qq.com 谢谢!

网友:
求分享 S11 unlocker repairs11软件 1050760835@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
求分享 S11 unlocker repairs11软件896907804@qq.com 谢谢

网友:
PS3111修复软件与 S11unlocker repairs11软件,这两个软件可以分享吗!hnywpp@163.com。谢谢

网友(2020-12-09):
PS3111修复软件与 S11unlocker repairs11软件 119954447@qq.com 感谢老兄给发一下

网友:
我的是闪迪msata.主控是ps13111-s11-13的,设备管理能看到,初始化提示io错误,无法分区格式化擦出,能发一下你的工具吗?121336264@qq.com谢谢了,找了几天找不全工具固件,uptool网好多资源都挂了,老毛子网站看不懂,固件下载一部分就错误了

网友:
求分享 S11 unlocker repairs11软件lxmcfdx@163.com 谢谢!!!

网友:
有一块同样毛病,还没开始折腾,就是想问问这种方法是不是就不用再去买开卡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