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坏有源音箱,2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楼主(2020-04-23):
某宝上买的坏有源音箱,说是外贸产品,还是用四节干电池的,aux输入。2元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光看外观做工还是很精致的,买来就没有后电池盖,可以干电池也可以dc供电,带aux接口和3.5mm插头。
开拆!!!上图

下面上主板的特写图

咱也不懂电路原理,这个音箱放入干电池,打开开关后有喇叭通电的噪音,开机关机后都各响一次。接上aux线却没有声音。开头就说了买来就是坏的,也不知道怎么修,各位大佬能不能提供点思路
………………………………………………………………………………………………………………………………………………………………………………
分割线,很多大佬说看不清板子,特意拍几张清晰点的,大佬还要看哪里直接说

网友A:
直接换板?这板子估计好的音质也不高

网友B:
你这是无源音箱?
无源音箱(Passive Speaker)又称为“被动式音箱”。无源音箱即是我们通常采用的,内部不带功放电路的普通音箱。

网友:
所谓的无源音箱是没有电路,只有喇叭的音箱,好好学学再来瞎逼逼。

网友:
你这特写拍的太差了。

网友:
你这叫有源音箱

网友C:
电路板照片这么暗,咋帮你?先搞清楚是否是无源音响,装电的咋还是无源呢?

网友:
电子音量,加个蓝牙版,改蓝牙音箱。

网友:
2元也值了,淘个蓝牙板装进去就是一个蓝牙小音箱

网友:
无源至少也应该理解成无电源吧,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是有源音箱,电池也是电源,还可以外接变压器

网友:
无源音箱那么大块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板?这板子估计好的音质也不高

不懂啊,大佬一看板子就知道音质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无源音箱?
无源音箱(Passive Speaker)又称为“被动式音箱”。无源音箱即是我们通常采用的,内部不 ...

涨知识了,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照片这么暗,咋帮你?先搞清楚是否是无源音响,装电的咋还是无源呢? ...

不懂啊,大佬,这个估计要测量电路板吧

网友:
背面四个集成电路都是什么型号的? 你那个图看不清楚!
正面的电解电容都是多大?耐压多少?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告诉你?

网友:
最关健的主板图,啥也看不清,没法说。

网友:
过下手也好

网友:
无源就是不用电源,
要电池电源的叫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