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7107搭了个电流表

楼主(2020-04-23):
上次弄毫欧表还剩了几片7107,闲着没事用它搭个电流表,最大20A,因为手里的渣渣表最大才10A,算一个补充吧。
电路图网上找的,5、6脚图上连线错了,按箭头指的来,不然最后那个数码管会乱码,感谢坛友的指点,才发现的这个问题。
小数点的连线改到第三个数码管,RJ电阻0.1R改成0.01R。

布局有点惨不忍睹,先不管了,将个烂就,看下效果咋样,末位数有两个字跳动,拍到这张刚好是0.

接上负载,电流为零的样子,上面的表头是矩为的,

1A电流的时候,矩为表误差来了,(7107表和渣渣万用表接近)

2A的时候 ,误差更大了

5A的时候

10A的时候

13.5A的时候,误差快2A了,因为0.01R电阻是2W的,所以不敢再加电流了

完工。

网友:
用4个0.01R电阻,两两并联后再串联,就可以测更大的电流了

网友(2022-05-18):
分流电阻不好找

网友(2023-01-17):
我也正想改呢

网友:
都是高手啊  也想学者弄个表头

网友:
高手啊  也想学着弄个表头

网友:
匹配适当的分流电阻 就可以改变量程

网友(2023-09-20):
准确度很好!
电流监测,不用合金电阻,可以选择康铜丝的

网友:
分流电阻可以拆报废数字万用表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