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996更换夹头

楼主(2020-04-23):
996更换夹头一直是一个头疼的问题,无奈只能暴力拆解发现关系996换夹头的帖子真的很少很少而且都没有找到难拆的原因,
所以这次想说下 996的夹头为什么那么难拆
看看这个输出轴螺纹底部很平整,难拆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输出轴面无夹头面过盈结合所以螺牙卡的很死,想快速拆除就只能用敲击法震动过盈部分
这个是必须破坏夹头底部的塑料圈拆掉里面的三个螺丝才能这样

网友A:
图片顺序是不是放乱了?
要拆夹头要先把主轴拆下来,但是固定主轴的3个螺丝又在夹头的下面,所以只能先破坏夹头外壳,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有拆791夹头的帖子,791和996夹头结构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顺序是不是放乱了?
要拆夹头要先把主轴拆下来,但是固定主轴的3个螺丝又在夹头的下面,所以只能先破坏 ...

手机发帖是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