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华硕S200E笔记本由WIN8升级到WIN10后摄像头检测不到了

楼主(2020-04-23):
我的一台华硕S200E笔记本,一直用着挺好,最近更换了固态硬盘,原来系统是WIN8,由WIN8升级到WIN10后摄像头检测不到了,装了模拟摄像头有的软件需要检测摄像头,软件通不过,想买个外接摄像头,在周边没买到,难道还要改回WIN8系统,哪位专家帮忙给个主意。谢谢!

网友A:
试试驱动精灵、驱动人生等软件

网友B:
华硕官网找找是否有S200E笔记本WIN10驱动,如果没有就按照摄像头芯片型号搜索WIN10驱动手动安装就可以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应该是驱动没装,用绿色版360驱动大师检测一下

网友C:
设备管理器里还有感叹号么?

网友:
先升级主板驱动试试

网友:
就是驱动的问题,用软件解决

楼主:
统一回复大家,我按大家的方法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硕官网找找是否有S200E笔记本WIN10驱动,如果没有就按照摄像头芯片型号搜索WIN10驱动手动安装就可以
希望 ...

谢谢了!官网问了一下,这台机器只支持WIN8,降回WIN8又不甘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驱动精灵、驱动人生等软件

现在装的360驱动大师,刚刚试了驱动人生不行,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官网问了一下,这台机器只支持WIN8,降回WIN8又不甘心

那只有按照摄像头芯片型号搜索WIN10驱动手动安装这个办法了
不要管驱动是什么品牌笔记本电脑用的只要摄像头芯片型号一样基本就可以通用安装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管理器里还有感叹号么?

没有,根本没有发现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