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承重钢结构的区别?行车大梁是两头细中间粗,厂房大梁是两头粗中间细

楼主(2020-04-23):
今天在车间无意看到的,为什么都是承重的钢结构,行车大梁是两头细中间粗,而厂房的大梁是两头粗中间细。

网友:
力学之美  里面的秘密多着呢

网友:
屋顶是屋顶重量均匀分摊到屋顶面
行车是有需要到中间任意一点承重

网友:
三角形是最稳定和最省材料的设计,你看到的粗细并不是粗细,而是三角形的3个角,粗的这头算2个角,细那头算1个角。

网友:
屋顶是轻荷载,梁这样设计是减重

网友A:
行车大梁两端是铰支座(非固定,可转动),两端弯矩小,中间弯矩大,所以中间粗两头细;厂房大梁两端是固定支座,该处与柱子顶端相连,梁的根部将一部分弯矩传递给柱子,所以两头粗中间细。
在结构力学专业里面,行车大梁是简支梁,属于最简单最基础的一种梁,厂房大梁属于超静定梁。
这是工程结构力学研究的范围,工程结构力学很难学的,很多人大学毕业了也只懂个皮毛,连简支梁的弯矩图和剪力图都画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车大梁两端是铰支座(非固定,可转动),两端弯矩小,中间弯矩大,所以中间粗两头细;厂房大梁两端是固定 ...

厉害厉害,论坛里面能人很多

网友:
这要进行受力分析,屋顶的力承载到立柱和墙体了,行车中间大部分要吊东西,受力大。

网友(2020-12-20):
6楼说的不错,行车梁是简支梁,弯矩跨中最大,门式刚架粱柱节点是刚接点,传递弯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车大梁两端是铰支座(非固定,可转动),两端弯矩小,中间弯矩大,所以中间粗两头细;厂房大梁两端是固定 ...

厉害了。
我二十年没有接触,忘光光了。

网友:
可以去找一本桥隧力学分析的书,里面基本所有的受力计算公式都有

网友(2021-01-19):
动静载荷不一样肯定都有区别的。

网友(2021-02-24):
引用 网友A:
行车大梁两端是铰支座(非固定,可转动),两端弯矩小,中间弯矩大,所以中间粗两头细;厂房大梁两端是固定 ...

你的字多我信你!

网友B:
业余的瞎答一下
H型钢和类似结构行车壁,上下横向水平结构,力是横向拉伸和压缩,中间部分垂直的是扭转。

行车因为轨道只能有垂直受力(且变化巨大)否则脱轨,所以行车梁必须是强刚性的,(空载满载都)不能对行车轮产生横向力,刚性结构整体就比弱刚性,柔性的更粗壮,行车梁主体必须要这么粗,才能保证载荷(吊钩)在梁正中间,这样的极限工况梁整体弯曲度和伸长量几乎不得出现。
行车梁两端1.两端同样受力绝对形变小(力臂短),所以可以弱化刚性结构。2由于行车托台设计连接座就比梁小,形成缩小的三角结构可以使顶部铁板方向与力的方向一致,且三角结构更稳定。

雨棚梁,载荷比较固定且对形变严格度相对弱,是按照位置平均分布的,中部最少,两端依次增加。(楼上6#说的我觉得有道理)扭转力也不用自己承担,就设计利用钢柱雨棚一部分作为末端承台且作为三角形一边消化了扭转的力。当然也肯定有可接受剩余的部分传到柱子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业余的瞎答一下
H型钢和类似结构行车壁,上下横向水平结构,力是横向拉伸和压缩,中间部分垂直的是扭转。

这明明是专业的嘛!

网友(2021-04-03):
引用 网友B:
业余的瞎答一下
H型钢和类似结构行车壁,上下横向水平结构,力是横向拉伸和压缩,中间部分垂直的是扭转。

6楼已经回答了,主要是两种梁的支座不一样,造成两种梁的受力就不一样,超静定结构的门式刚架梁根部承受剪力比较大,而且要往柱子上传递弯矩;中部只承受一部分屋面传下来的弯矩,所以根部粗大而中部纤细。而铰支座的吊车梁支座处只承受剪力,中部需要承受吊车的自重及吊物造成的弯矩,所以中部粗大而支座处纤细,具体还是要看定量的受力分析才能确定

网友:
行车大梁是重活载,梁中间弯矩大所以是两头细中间粗,

厂房大梁是轻活载,而且是起拱了所以可以两头粗中间细,想想赵州桥就好理解了

网友:
我们厂两个行车比楼主这个跨度大,钢棚有三根横梁图中右边行车轨道立柱我们厂的钢棚是悬空的看上去就是三根横梁像三个三角形倒正对接

网友:
看清楚了楼上也是两个行车但是我们厂钢棚只有两边立柱大行车右边立柱只挂了行车钢棚悬空的

网友(2022-11-30):
结构力学的知识,可惜都还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