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SM3268单帖TC58TFG8T23TA0D开卡失败?Pretest Fail Not find correct capacity

楼主(2020-04-23):
这个颗粒能不能贴3268啊?怎么开都失败。已经没有思路了。麻烦有这个颗粒的朋友支个招。 这个颗粒我查到的都是32g的,我这个怎么是128g的啊。颗粒是群联自封片,
id为:98 3C 98 B3 76 72

网友A:
这颗粒是1CE的,单颗32G 1CE,你跳线不对或者没焊好,认出来4CE,能开卡就是见鬼

网友:
8T23确实是32G的,不过看你这个是4ce,应该是0T2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颗粒是1CE的,单颗32G 1CE,你跳线不对或者没焊好,认出来4CE,能开卡就是见鬼 ...

单贴不需要跳线的,他这个应该就是4ce的。
群联自封片,应该没有8T23的丝印,他说是8T23,是因为软件识别成了8T23,而这个实际是4ce的8T23,也就是0T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贴不需要跳线的,他这个应该就是4ce的。
群联自封片,应该没有8T23的丝印,他说是8T23,是因为软件识别 ...

isp要不要选择呢?怎么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颗粒是1CE的,单颗32G 1CE,你跳线不对或者没焊好,认出来4CE,能开卡就是见鬼 ...

焊接没问题 ,我有4片,确实是4ce,128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贴不需要跳线的,他这个应该就是4ce的。
群联自封片,应该没有8T23的丝印,他说是8T23,是因为软件识别 ...

按照你标记的设置,然后这样的

网友C:
容量别用BIN级,用定容100~1500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你标记的设置,然后这样的

U盘图片发上来看看,正反两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图片发上来看看,正反两面

u盘是这样的,上面的颗粒已经换成TC58TFG8T23TA0D单帖在主控面也就是u2a面  目前短接r44   sb10其他都没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图片发上来看看,正反两面

这是买家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别用BIN级,用定容100~150000.

没用,我试过,依就开不出来

网友(2021-10-15):
能否分享一下你的软件谢谢,我的是英文版看不懂

网友(2022-03-10):
我的和你的一样也报这个错,网上基本搜索不到,看到你的帖子,有坛友说容量别用BIN级 我选择定量一直报错,然后就选择了上面的原始成功了,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我的和你的一样也报这个错,网上基本搜索不到,看到你的帖子,有坛友说容量别用BIN级 我选择定量一直报错,然后就选择了上面的原始成功了,谢谢各位大佬附上量产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