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q45主板,内存升级。

楼主(2020-04-23):
老机器

想加内存到4G,单条,双条。

网友:
有些775主板要双面4G才可以的

网友:
再装一条2g的,现在tb有很多DDR3内存都是用拆机颗粒的,偶尔会出现不兼容的问题,最好买运费险。

网友A:
Q45主板  一般是四根内存插槽,插四根DDR3 1333 2G  最好双面条,加起来8G就够用了,双面1333 4G也点得亮,不过4*4=16G对于775平台也没什么卵用了。CPU随便上个Q9XXX也不贵。再换个固态几十块,775也就这样了吧

你那2G也真的够了,还是双通道两根才2G,单根才1G,可以扔了

网友B:
建议换个志强771硬改775的处理器,或者换个Q95XX的775处理器,然后,把原来两根1G的内存丢掉,换成2X2G,足够了,在加个64G的固态就行了,做系统盘,原来的机械硬盘做从盘。。。。老平台,不想花太高的价格,就用垃圾佬的方法是最好也是最划得来的。

网友:
双面条,必须是双面条,最大单条4G,不过兼容性非常不好,很多单条4G不能认,最稳妥就是两条双面2G组双通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个志强771硬改775的处理器,或者换个Q95XX的775处理器,然后,把原来两根1G的内存丢掉,换成2X2G,足 ...

联想品牌机主板不支持771,别问我为什么

网友:
不会折腾就别换什么771的,侧漏,二启,甚至不启动都有发生,而且还得切座子,一不小心就会把CPU座的针脚搞坏
还在用这玩意看你也不是追求性能的,直接买条2G的DDR3插上去就行了,一般都可以向下兼容,论坛交易区有个唐山的老哥经常卖拆机件,你可以去蹲下,如果怕不兼容就像上面说的在淘宝正规商家那买条加运费险,不用过于执着那个双通道

网友D:
  换一线品牌 拆机双面多颗粒 2G  1066  买两根 记忆科技 圣创雷克 最好 联想标配 ,三星  海力士 也可以必须一线品牌 ,原来1G 的两个多数会兼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Q45主板  一般是四根内存插槽,插四根DDR3 1333 2G  最好双面条,加起来8G就够用了,双面1333 4G也点得亮, ...

电脑城黑人多,一不小心怕中招,不然,抱着主机过去了。

网友:
XP系统只认4G多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品牌机主板不支持771,别问我为什么

联想G41完美支持771 ,不刷BIOS

网友E:
加内存,如果有四条槽,就加四条2G内存!共8G!
32位win XP3只认3.25G,可找个电子盘软件,把内存转换6G电子固体盘!速度极快。
还不满意,就再加个固体硬盘!!!
把机械硬盘拿下来,换上固体电子盘,那速度就是瞬间打开!
还想要原来的机械硬盘,就把光驱拿掉,上网买个光驱位硬盘架(盒),把原来硬盘按上去,成为第二块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线品牌 拆机双面多颗粒 2G  1066  买两根 记忆科技 圣创雷克 最好 联想标配 ,三星  海力士 也可以 ...

2G*2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内存,如果有四条槽,就加四条2G内存!共8G!
32位win XP3只认3.25G,可找个电子盘软件,把内存转换6G电 ...

哈哈!我有这水平就不用上来问啦。

网友:
去找 XP   64G  内存 绿色补丁,是高手从Win2003 提取出来的,   用了多年很稳定了!

网友F:
你换内存建议换成H61的好了,G1610的CPU都白给了,主板也就100多点,什么情况必须用Q45?

网友:
有1GX2了,再买2GX2是最划算的,卖拆机件的一般也能买到二手Q6或者Q8,再高也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换内存建议换成H61的好了,G1610的CPU都白给了,主板也就100多点,什么情况必须用Q45? ...

H61平台是否装XP,都难说,嘿嘿!
这是备用电脑,我始终喜欢AM2平台,找940针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H61平台是否装XP,都难说,嘿嘿!
这是备用电脑,我始终喜欢AM2平台,找940针主板。 ...

开玩笑吧,H61以前就是玩主力XP的,网吧收费机用这么多年XP收费,岂能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