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菜刀大法拆品胜LCD电库20000充电宝(Pisen TS-D199)

楼主(2020-04-23):
里面8节2500国产电池,看客们瞅瞅

楼主:
热缩管都没有烧一下

网友:
这个不是很难拆吧?用美工刀片就行了

网友:
好刀啊比充电宝好

网友A:
干嘛要把它大卸八块?挺好的充电宝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把它大卸八块?挺好的充电宝哈!

我有一款白颜色品胜,也类似楼主2万特大号,但两三年后电池漏液,没有负载检测自动触发输出,需按下按钮才输出,两输出共用一个升压电路,充电好像是单片机纯软件加LM358运放。羽博2万特大号好点,虽然两三年容量低一些,但没有漏液,插上负载会检测到,然后自动输出无需按开关,电路好像是三合一单芯片方案,引脚电感。

网友:
謝謝分享 18650的电池还有价值拆。

网友:
我有个移动电源插上手机充电一会就断开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充电宝被凌迟处死

网友:
巧了,我亦有个白色同款的,液晶屏无显示也无输出。一直懒得拆开搞呢。

网友:
这个拆机工具好霸气。

网友:
电池还是挺 有用的。

网友:
电池组居然还有一个标签

网友:
大力出奇迹,永远的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把它大卸八块?挺好的充电宝哈!

有问题了,USB被捅进去了

网友:
这刀法是亮点啊

网友:
没看到热敏电阻(没拍上?)心中一惊,毕竟炸过一次了,还有一个版本的热敏电阻直接贴片在芯片旁

网友(2022-08-05):
液晶显示屏显示不全,计划按楼主方法拆解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