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最近买了一个raid的硬盘盒

楼主(2020-04-23):
就是想问一下组过raid0的各位,raid0稳不稳,因为网上很多人说组阵列很容易坏硬盘,所以心里毛毛的

网友:
raid0是追求高速的,不是追求稳定的,现在有暴快的固态盘,raid0对个人来说几乎没用了。

网友A:
不是不稳定,而是风险扩大,所有数据分开写在两块硬盘上。任何一个损坏,所有数据都丢失了。

网友:
去年用两个500g机械盘玩了个raid0,发现速度也就那样,和原来单盘比感觉不出快在哪里,更不用说和固态比,还要提心吊胆其安全性,后来还是拆了。

网友:
sata raid 都受cpu的限制
就虽说走usb 总线的 raid0 了
就是raid 也突破不了usb总线的500m写入读取不是
除非是雷电 或者是usb3。1 gen2 1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稳定,而是风险扩大,所有数据分开写在两块硬盘上。任何一个损坏,所有数据都丢失了。 ...

我知道风险大,我就是不知道raid的算法是不是会加剧硬盘的损坏?

网友:
组阵列一般选多块加速,1-2块做数据备份。坏那个都无所谓。数据安全作重要只为速度PCI-E硬盘速度快很多。没必要阵列。

网友:
双硬盘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毕竟是两个盘同时读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风险大,我就是不知道raid的算法是不是会加剧硬盘的损坏?

这个应该不会的,就是数据丢给Raid 控制器,Raid 控制器自动将数据切成两部分,同时写入两块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会的,就是数据丢给Raid 控制器,Raid 控制器自动将数据切成两部分,同时写入两块硬盘。 ...

ok,已经用上了

网友:
个人不建议raid0。
目前大部分的USB接口硬盘盒的主控,其raid功能的稳定性都只能说十分一般,特别是缺少断电管理等功能,因此在USB突然断电时,未能完成数据写入而导致数据全损的几率是相当高的。

网友:
不建议
这个追求速度
容易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