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闲鱼淘的一个罗技桌面音响。维修问题

楼主(2020-04-23):
机器感觉听起来声音有点小。 就是开不大感觉声音有点不透,换了tda74927p,2060,4580.感觉还是不行,插12v电听起来就很爽,带电池就用3.5插线声音小很多插了苹果4的手机就正常出声。开到最大声自动关机不知道怎么回事!!哪位大佬懂的露一手。

网友A:
搞不定就挂积分商城出掉,让有能力的坛友去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定就挂积分商城出掉,让有能力的坛友去搞

网友:
难道电源内阻大问题?

网友B:
电池你试试四节并联三排串联包你和插电源一样效果

网友:
搞个12V电池放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你试试四节并联三排串联包你和插电源一样效果

正常是3.7v升压上去的

网友:
你换了那么多元件都么解决,那说明就是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
隐隐感觉是

网友C:
隐隐感觉是MCP1631搞了升压电路 出了问题
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en531783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是3.7v升压上去的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就是直接接12伏那边

网友:
啥自带电池? 升压是否正常,升压后电容搞大点试试

网友D:
至少要有一张全图吧? 还有电池也没有拍到,想帮你也帮不到

网友:
什么样的电池能推这六个喇叭还要声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隐隐感觉是MCP1631搞了升压电路 出了问题
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en531783 ...

回头搞个换掉试试 ,现在的情况是插3.5的线就小声  用苹果4的插头口插就音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要有一张全图吧? 还有电池也没有拍到,想帮你也帮不到

ok我来补发几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头搞个换掉试试 ,现在的情况是插3.5的线就小声  用苹果4的插头口插就音质正常。。。。 ...

插3.5那个叫aux输入,一般手机或mp3的3.5叫耳机插口,你将手机的耳机输出插到aux,虽然尺寸能用,但输出电平不一样的。所以声音小。有的发烧mp3有专门aux输出,要用这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3.5那个叫aux输入,一般手机或mp3的3.5叫耳机插口,你将手机的耳机输出插到aux,虽然尺寸能用,但输出 ...

:lol:25w小声过3w的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