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从0开始,DIY纯水机

楼主(2020-04-23):
家住长江边,用的自来水品质不太好,浓浓的一股漂白粉的味道,喝水只能买桶装水,自从纯水机走入家庭,品牌纯水机的价格让人望而却步,于是开始琢磨自己DIY,这么多年来,装了不下二十台纯水机,自己家用了几台,其它都是帮朋友装的,技术不断地在更新,配件不断地在完善,但原理大同小异。

借用坛友画的图,按传统模式作了如下修改:
一、增加进水电磁阀,并装低压阀移至前端,不制水时切断进水,减小滤瓶压力,也减少了漏水的隐患;
二、去掉储水桶,避免了二次污染,有坛友用滤瓶做储水桶,这并不可取,储水桶必须进行水气隔离,不然,空气会在压力下溶于水并随水排出,久而久之空气消失就失去了储压的功能。

建议:
一、600G系统比400G系统制水速度快的多,而区别只是将RO膜及增压泵与废水比换成600G的,其它配置不变,费用增加不多,制水速度会快很多;
二、如果是加热饮用,后置活性碳可以不用,后置活性碳只是改善直饮口感的,加热就没什么效果了;
三、前三级过滤一般设置为PP棉、活性碳、树脂,其中树脂是软化水质用的,如果自来水来源于江、湖、水库等地表水,属软水,可以不要树脂;若是自来水来源于地下水,矿物质含量较多,水质偏硬,那就必须用树脂来软化水了。本地使用的是长江水,泥沙含量软大,所以我一般第一级用5微米PP棉,第二级用活性碳吸附,第三级用1微米PP棉,可有效延长RO膜的使用寿命。四、压力表与实时TDS检测都没什么意义,所以可以不装,纯水机一般放在橱柜下面,平时使用时没有人会打开柜门去看压力与TDS值。

以上,为个人使用感受,非专业人士,如有不对的地方,烦请坛友们指正!

因为又有朋友要一台,如果方案没有修改,过几天开始配置配件,届时会将配置单发上来,后续组装也会拍图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更新,如果有朋友需要装压力表与实时TDS值显示,配置图如下,我一般都不装,没太大意思!

~~~~~分割线~~~~~

基本配置图:

补充内容 (2020-11-2 10:36):
不忘初心,110楼~111楼更新,完成任务

网友:
支持自己组装纯水机

网友:
不错,虽然用不上但是支持。。。

网友A:
有种说法,无筒机不需要后置活性炭,lz来科普下呗~

网友B:
还是加上压力桶吧,等要安装管线机时就有用了。我家就是这种DIY纯水机加3秒速热管线机喝水泡茶方便的不要不要的品牌净水器就是交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说法,无筒机不需要后置活性炭,lz来科普下呗~

科普不敢!我都是无桶的,后置活性碳主要是改善直饮水口感的,如果烧开了喝,后置活性碳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加上压力桶吧,等要安装管线机时就有用了。我家就是这种DIY纯水机加3秒速热管线机喝水泡茶方便的不要不 ...

所谓品牌净水器真的是交智商税,天价购机不说,后期耗材真的是薅羊毛,死贵还不能保证品质!

如果要装管线机,储水桶是必要的,但要买正规带隔水膜的储水压力桶!不过我觉得600G出水量应该是够管线机实时使用的,不行就双膜双泵800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谓品牌净水器真的是交智商税,天价购机不说,后期耗材真的是薅羊毛,死贵还不能保证品质!

如果要装管 ...

不是出水量的问题,我了解的情况是大部分无桶机和管线机不能配合工作,也就是说管线机开始加热了,但纯水机不知道,不给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出水量的问题,我了解的情况是大部分无桶机和管线机不能配合工作,也就是说管线机开始加热了,但纯水 ...

是的,有个一两秒钟的滞后。

网友:
准备跟帖D一个试试。

网友:
D一个试试:victory:7

网友:
等楼主发个配置表和配件推荐链接

网友C:
要是用个15秒废水是不是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用个15秒废水是不是会更好

冲洗一般受控制器控制冲洗电磁阀完成。

网友:
持续关注此贴,直到自己DIY成功。

楼主:
配置说明已更新,这几天太忙,马上要去广州出差几天,争取抽时间将配置表及链接列出来。

网友:
这个还有必要买控制器么  买个15秒冲洗废水阀就行了      控制器还要加霍尔水量传感器  又得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