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吸尘器游丝弹簧维修

楼主(2020-04-23):
使用两年的美的吸尘器突然不收线了,拆解发现游丝断裂,还好断在靠近尽头的位置。自己动手维修,但实际发现问题很多。想请教下大家。
1、也是最大的问题, 无论我怎么换向,游丝都不能以正确的位置装进去。试了很久很久都没摸懂是怎么搞的。为了搞懂这个问题,特意问了我这边所有修理店(也就是4家),遗憾的是都不修理。

2、用防风火机在老虎钳扳弯的口能不能用,会不会很容易断裂。
3、游丝难不难装,我自己试了几次,发现有点难度。
4、离心分离要比尘袋要好很多吗?
5、我这种没有HDPE过滤的老吸尘器,会不会造成二次污染,用什么方法检测存在二次污染。尘袋要定期更换吗?

网友:
楼主弄反了吧,记得手表的发条自然伸长状态都是S型,这个可能也是如此,把断点对接一下就明白了。
只要把发条头子退火至能弯成勾子就可以的。
至于组装,可以事先用细绳把卷紧定型的发条绑住,等放置到位,最后剪断去掉细绳。

网友:
发条簧圆心处这头先卡在轴上,然后发条簧外圈一头卡在转轮卡口里。
适当盘紧发条,直到刚好将电线全部收入机体内。
退火在燃气炉上即可,长度3-5厘米,烧红离火自然冷却。

网友:
原来这玩意叫游丝?

网友:
离心分离要比尘袋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