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三个元件给白菜电磨增加无极调速功能-电压输出调节

楼主(2020-04-23):
前面剁手了两种电磨,7.9和6.9¥的,都第一时间发帖跟大家分享了。
相信很多人都剁手了,也说过给它增加无极调速功能,最近有点忙,今天抽空搞定了。

两种电磨其实电源差不多,挑难的改。
熟悉的电源,熟悉的配方

不多解释

拆焊输入输出线以及电容,后面讲为什么

搭建实验板子,真的只需要三个元件

调节旋钮,参考极2.5V时led亮灯,证明引线接对了

把实验板焊接到电源板上,调节旋钮,输出电压3.49v

7.12V

11.2V

临界点12.3V,这个时候电压不再上升

继续调节旋钮,电压锁定12.3V,保护功能

验证通过,拆掉实验板,元件转移到电源板上

实验电位器旋钮太大,换个小号的钻孔装到壳子上

钻头不够粗,钻完7mm小孔后打磨头来强攻

装在这个尾巴靠侧面

板子塞进去ok,如果不拆电容并且下移,电位器旋钮没法装

为了减小体积,用贴片电阻飞在板子背面,插件tl431也贴在背面,实在是懒得翻贴片431了

装壳试剂,为了看电压方面,加了个电压表,0.99¥包邮掳了二十个

旋钮工作正常

给电磨工作正常,无极调速

二楼图纸

楼主:
二楼图纸哈哈
其实三个元件还要毛线图纸,一句话的事。
还是稍微不那么偷懒吧
原电源次级图纸,整流之后稳压管配合光耦稳压,
也就是说换稳压管就能改变输出电压

实验板,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可变的稳压管,没错,TL431满足要求,
用电位器采集电压给参考端,如果电压超过2.5V,那么431导通,led亮,
这里led是用来代替光耦,方便观察的

完工图,在原电路的基础上增加一颗TL431,一个滑动变阻器,一颗下拉电阻,三个元件完成调压。
实现电磨无级变速。电压从3.6-12.3V可调,电磨在不同的电压下转速不同实现无极调速。
保留稳压管是为了防止电位器失灵时电路不工作用的。

有人会说了,这不就是把电源改可调嘛,
为啥别的电源改可调需要加辅助电源改启动电路甚至改绕组,
但这个电源这么牛比,啥也不用动。
我就多嘴说一句,
这个电源的芯片跟DK1203差不多,不需要辅助绕组,就这么牛比

而且宽电压,自供电5V,所以改动就是这么轻松哈哈

图纸跟板子差不多

网友:
折腾永无止境~

网友A:
谢谢分享。。。。创意无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创意无限。。。。。

谢谢捧场,哈哈,让温总见笑了

网友B:
折腾无止境

网友C:
这个牛B,可以玩一下;
不过我用9V电源试了下,磨机没什么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牛B,可以玩一下;
不过我用9V电源试了下,磨机没什么力了

其实5V也能用,打磨电池正好

网友D:
值得学习,感谢分享,说话表头哪里撸的?下次带上我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厉害啊

谢谢捧场,瞎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无止境

逛论坛就是为了折腾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值得学习,感谢分享,说话表头哪里撸的?下次带上我可好

恢复原价3.5¥了,以前用优惠券买两只正好1.98¥,车开走了

网友F:
这方案不错,简单方便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恢复原价3.5¥了,以前用优惠券买两只正好1.98¥,车开走了

刚看贴时我就猜到了是这个结果!哪家店,以后会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方案不错,简单方便

是的,确实很方便,不然轻易改不了大范围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看贴时我就猜到了是这个结果!哪家店,以后会不会有

貌似叫什么展业,看着它一路涨上来的,前些天还3.3包邮,今天3.5¥了,别家也是这个价格,没意思了

网友:
改法确实简单,楼主厉害!可惜此法只适用于类似芯片的开关电源,其他自带431的电源,电压调节范围不可能这么大吧?

网友:
厉害,再把另一个电磨电源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