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模型失败,求分析原因

楼主(2020-04-23):
自己画的3D图打印,模型比较大,打印过程11个钟,但是打印过程出现了x轴与y轴方向的偏移,导致打印失败!
请问是什么原因啦?
步进电机失步?还是切片的时候出现问题了!
打印速度都是100~120

网友:
翻车现场惨不忍睹。。。。

网友A:
速度我都是设置50的

网友:
加大一点轴向电流  顶一下看力度够不够
开环的都这样  一丢步就整体错位  与切片无关

网友:
什么机器那么惨?我十字轴的再惨也没这个惨

网友:
调试好的Umtimaker 机速度可以到100以上,图片上这种机器速度应该在80以内。

网友:
打印时间太长后可能润滑油干,皮带松弛,可以打印5-6小时后用棉签粘点油润滑光轴。最好是把模型设计成几部分,打印后组合起来。

网友:
前几天我打印一个旋风分离器也这样翻车了,初步怀疑丝盘卡住了,xY轴扯不动

网友:
丢步,驱动电流小了,调大点,如果不会调就拧到最大然后退回一点,你这也是I3结构,如果床大的话会比较沉,所以Y轴电流调到最大,X轴 调到最大退一点就好,再打印如果X轴电机比较烫的话就调小点电流,Y轴建议换大扭矩电机,I3结构的是床是Y轴,所以抖动厉害的话对电机扭矩比较高。还有固件设置好,最大速度最大加速度,还有个抖动速度。I3结构速度150没问题

网友B:
看起来是i3的打印机,100~120的速度太快了

另外长时间工作丢步,可能是驱动散热跟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i3的打印机,100~120的速度太快了

另外长时间工作丢步,可能是驱动散热跟不上了 ...

一般打印速度设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打印速度设多少

80、90?我一般这样,而且我的是三角洲……

网友:
机子是I3吗?120太快了,降低速度试试,还有就是适当增加电机的电流

网友(2020-05-30):
引用 网友A:
速度我都是设置50的

他这不是速度问题,对于强度要求不高的东西我都上200%的速度打,也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也是I3自装机,他这个我怀疑同步带张紧不好,首先是Y轴卡了一下跑位了。

网友(2020-09-18):
皮带绷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