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对比就没有差别,卡农线平衡输出播放优势凸显

楼主(2020-04-23):
一个礼拜之前就已经收到了开博尔公司送来的XLR平衡线,1.5米的一对,白色的简单包装,两条线拆出来之后过称了一下,两条线重量相差1g,为什么要称,因为以前买过所谓的手工线,一对相差达到了75g,音质也有明显的不对称,最后退了。这一对线的手感,在这个价位上还是不错的。
当天晚上就上机测试,我的系统为两台数播,一台为享声的A1PRO,带XLR和RCA输出,一台为开博尔Q30plus,RCA+XLRS输出,功放为金嗓子的E305。带两组平衡输入,音箱分别为丹拿BM5P和天朗DC100.这次主要是用丹拿来测试。
享声出来接入功放的RCA-cd 和XLR-cd,这样做切换对比,在同一首歌的情况下,发现两个口差别不大,不知道是享声的RCA口做的太好,还是XLR输出做的太差,享声A1pro的XLR电平输出为RCA的两倍,但是在声音表现上面差别不明显,然后我用我另外一对XLR线替换开博尔的线材,仍然不明显。
接下来就是重点测试,在开博尔Q30plus上面测试,首先开启DAC功能,同时把hdmi的声音传输关闭。测试曲目为我自己正版抓轨的两首歌曲,分别是容中尔甲老师《藏迷》专辑里面的主打歌-牧人之歌,和宋冬野的安河桥。
在接入开博尔播放器的平衡输出之后,你能够明显感受到声音的变化,最直观的变化,你会觉得好像音量调大了,但是实际上不是音量调大了,你能感受到低音变得厚重,藏迷里面的羊皮鼓,安河桥里面的鼓点都比RCA输出要显得清晰得多,不轰头。整个动态更加的完整,歌曲的细节更多,声音显得更加的伶俐。完全是两个声音。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条卡农线能够带来的变化,更多的是开博尔Q30plus在平衡输出上下了力气,写到最后,我想说说开博尔Q30plus这台蓝光机,在模拟输出的情况下,听音乐真的还不错,我去年买了一台享声A1数播,2999元,但是这台数播在RCA输出下(A1不带XLR,A1PRo带XLR)是赶不上Q30plus的XLR输出的声音的。不知道开博尔Q50plus在增加线电之后,又有多大的提升,号称HIEND,有机会一定要买一台来试试。
最后如果你的系统是有平衡的,我希望你可以尝试平衡系统下的音乐,声音比RCA要结实形象很多。开博尔这条卡农平衡线,可以推荐给初烧的朋友,比你买乱七八糟的杂牌线和所谓的diy线材好很多。
最后附上我的视频,这是最后拍的宋冬野的安河桥的测试,在播放过程中,我会不定时切换xlr和RCA输入,播放器为开博尔Q30plus,虽然视频是苹果手机手持拍摄,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感受到XLR输入带来的变化的。因为非常直观。

网友A:
是的,据国外权威机构--XuanxueINC 评测,在家庭音响布线中,如果左右音箱线的长度不一样长,将产生左右声道误差,根据测量,音箱线每差1米,将产生0.145秒的延迟。

网友B(2020-05-23):
引用 网友A:
是的,据国外权威机构--XuanxueINC 评测,在家庭音响布线中,如果左右音箱线的长度不一样长,将产生左右声 ...

好像人人都是物理白痴一样。线长不等只带来电阻大小不同,进而左右声道音量大小而已,但这点差别可以忽略不计,我听音箱时就是摇个头带来的左右声道音量的大小差别也比上述影响大的千万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据国外权威机构--XuanxueINC 评测,在家庭音响布线中,如果左右音箱线的长度不一样长,将产生左右声 ...

物理知识还给老师了,电流在导体里是以光速传播的,和频率无关,所以音箱线每差1米,将产生1/3000000000秒的延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物理知识还给老师了,电流在导体里是以光速传播的,和频率无关,所以音箱线每差1米,将产生1/3000000000 ...

还有火电、水电的区别!!!!
谨记发烧无底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有火电、水电的区别!!!!
谨记发烧无底线!!!

弱弱的问一句拿什么仪器鉴定水电火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拿什么仪器鉴定水电火电。

老发烧的耳朵,你搜搜关于这个当年也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话题,另一个话题关于用柴火烧水和电炉烧的开水,泡出来的茶居然有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拿什么仪器鉴定水电火电。

一直到现在,我只能哈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到现在,我只能哈哈了。

我理解是燃煤里的硫等杂质,或水里的水汽掺进电里,可不对啊,火电也是蒸汽轮机也有水啊,这么说都是水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人人都是物理白痴一样。线长不等只带来电阻大小不同,进而左右声道音量大小而已,但这点差别可以忽略 ...

一看你就不发烧。。这也忽略,那也忽略,花50买个喇叭听个响算了。

网友E:
多说无益,简单物理知识电流传播速度等于光速,声波速度340M每秒。假设音箱线多出10米,电信号传播速度为1/30000ms,这个时间内声波走了0.0113毫米。这得多神的耳朵能感觉出0.0113毫米的差距?就问你音箱摆放的距离误差多少?你耳机左右线长的误差多少?这东西不是玄学能蒙的,科学依据在这。发烧不等于发傻,不等于盲从,不等于任何信息都当经典。听感是很主观的东西,受你潜意识影响很大,所以还是理智点筛选有用的信息比较好。另外在友好的电磁环境中比如一般家用环境远离工业区的情况下,平衡接口和RCA接口的差距不能说没有,只能说可以忽略不记,但是如果电磁环境不友好,那么两者的差距还是有的,如果盲听的话有部分金耳朵是可以分辨出这种差距的,但是50%以上的人是分辨不出来的。

网友:
听感过于主观,近乎玄学

网友F(2020-08-15):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拿什么仪器鉴定水电火电。

人耳啊 各种金耳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耳啊 各种金耳朵

得先分别听过水电火电的声音吧,这样得听之前得知道是什么,难道第一次直接听到就说吗?生而知之?

网友(2020-10-01):
引用 网友E:
多说无益,简单物理知识电流传播速度等于光速,声波速度340M每秒。假设音箱线多出10米,电信号传播速度为1/ ...

话也不能说的太绝对。别说线长差别以米算了,就说电脑主板上的走线,那才多长?几厘米?但是还是要设置大量的蛇形走线,就是为了平衡芯片之间走线的长度,使其长度尽可能相等。这个作何解释呢?

网友:
很多设备做的平衡输出做的是假平衡,跟RCA同一个输出分2路焊点而已。我相信一点,任何一个功能的实现,都是端对端的,也就是,从头到尾必须都支持同样的协议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