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震惊!!像洗车一样冲洗锂电充电机

楼主(2020-04-23):
偶然路过见一个锂电池充电机柜,由于长时间运行,内部积灰太多的缘故,压缩空气不彻底,今天再用自来水冲洗,像洗车一样,站立位冲洗后,放倒冲。彻底给冲干净了,内部灰尘都被水给带出来了,流了一地黑水。
   先看清洗前确实灰尘很厚。
清洗中效果很好,清洗后。
问了清洗人员冲洗后日晒2倒3天,在压缩空气吹吹就可以用了,大家说可以吗。还有什么更加好的清洗方法没,。

楼主:
内部都是开关电源加上充放电控制电路,防反接电路。控制通讯电路组成,

网友:
洗好了进80度烤箱,更快。
以前经常这么洗电脑主板。现在都用压缩空气吹了,省事,立等可取。

这设备不值钱,要是值钱的可以用有机溶剂洗。

话说值钱的设备,环境一般比较好,不会这么脏的。

网友A:
听说有一种叫去离子水的东西还是什么来着,就是用来给电路用的。不导电

网友:
这洗完不生锈吗?

网友:
看来水是好东西,万物都需要,万物都可洗

网友:
就没有一个地方会积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有一种叫去离子水的东西还是什么来着,就是用来给电路用的。不导电
...

关键是你这黑水,再去离子也给你短路了啊

网友:
这水压看起来不够劲爆啊

网友:
经验之作,应该是经过实践检验了,不然不可能贸然操作。汽车发动机仓的清洁,不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有一种叫去离子水的东西还是什么来着,就是用来给电路用的。不导电
...

去离子水和蒸馏水差不多!

网友:
水洗大法,许多人都在用!

网友:
2-3天你试试不烧了才有鬼吧,最少暴晒4-7天,还要通风,因为不是单片的板子,2-3天晒干可能性有但为了安全,多晒几天也值得。

网友:
看见有变压器,元件密集的地方嗮2-3天估计不行,而且水枪这尿性怕是把灰尘冲到更深处,这样弄估计成功率不高啊

网友:
万物皆可洗,只要你敢洗

网友:
水流不够大,不爽。。。应该用洗车的大水枪

网友:
除非太阳暴晒,要不然2天不够吧。

网友:
最好暴晒几天,不然会有积水

网友:
那些原件遇到水不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