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华硕D555Y内置喇叭不发声

楼主(2020-04-23):
另一同事孩子上网课,笔记本内置喇叭某天不发声

我一开始以为是驱动的问题,插个耳机上去有声音

华硕的D555Y。不友好,单一个底壳螺丝就3种。长的,短的,细些的。D壳只能加内存

开C壳才能清灰,换部件

全薄薄的塑料壳,不经用。D壳上已经缺一粒固定螺丝

触摸板也缺一粒螺丝

内置的电池粘的死死的,想拉开断电都没办法。只能插入一张塑料片隔开

右下角的硬盘喇叭小板

与主板的连接竟然用这种手机上常见的BTB排线座子

全是硬邦邦的板子,摔一下不可想象

与右下角的SD卡槽、耳麦、指示灯再次用排线连接

喇叭接口有音频信号

左右喇叭都开路,看来孩子上网课用的狠,音量开得比较大。

照型号,淘宝购买部件。等待安装

网友:
水平不错,有一定的电子基础。

网友A:
插个外置D类功放小音箱也挺不错的,音质也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个外置D类功放小音箱也挺不错的,音质也好多了

有个响就行了,不然还要塞个音箱。麻烦

网友:
能不能自己维修音圈,拆机论坛上有大神修过。

网友:
华硕的工业设计,也就那样了

网友:
华硕喇叭是真容易坏,到现在为止好用好拆的只有联想小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