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14.5V交流变压器改9V供万用表使用不用买电池了

楼主(2020-04-23):
14.5V交流变压器改9V供万用表使用不用买电池了,方便实用,有一点不好的是连线使用,没有装电池方便。如果长期长时间使用,是个不错的选择。线性电源不影响使用精度,改这种电源百度网上资料很多,这里就不作介绍了。以下是我改装好的,动动手就能获得成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以前6块买了5颗9V电池,用了一年还有3颗,就等着用完好名正言顺换7号电池的表呢

网友A:
再把外壳改大些,就是台式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把外壳改大些,就是台式表了。

这个吗找不到更小的变压器了哈

网友:
弄个逆变器,再弄个电瓶,背出去也能测量!

网友:
为什么不用电池?电池贵吗?

网友:
两年才用完一个电池的不折腾

网友:
我的表用4只5号碱性电池,只能用15-20天,看来也要配个电源了

网友:
用得着那么复杂?找个诸多老电子设备淘汰下来的工频变压器9V直流电源不就行了。或者做个小号的直流电源直接放到电池仓里,不是更加简洁吗?

网友:
不用电容滤波吗

网友:
俺买2个可充电式的 9V电池。测线仪里装一个 表里装一个。没电了充电器随时冲

网友:
一定要把坦克改成固定碉堡

网友:
楼主应该看看大家的回复,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要这么折腾。一点价值都没有。。真想改交流供电的话随便找个路由器的开关电源比你这个好的不是一点点。

网友:
想的挺美,万一家里停了电想用该表检修供电线路,就只有干瞪眼了。

网友:
这不就变台表了?

网友:
搞个几块包邮的升压板,锂电池升压供电试试能用不。

网友:
还真看不出来哪里方便了?有用电池方便?不如老老实实改个锂电什么的吧

网友:
用二只小锂电池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