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立创EDA能不能画这样的通孔

楼主(2020-04-23):
难道要绕一圈导线一根根拉出来?

网友A:
先画一个库文件, 然后就可以当零件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一个库文件, 然后就可以当零件用了

问题在于怎么画出来
先打个通孔,然后放一圈导线,再开窗?

网友:
在其他软件这个应该是被归类为带焊盘的安装孔吧

网友:
打个通孔 在四周加焊盘,设置正反面就是了

网友:
有现成的库
放几个椭圆单层焊盘,然后圆形排列,形成那一圈小点,边上铜皮用圆形实心填充,中间圆形开槽或者通孔

网友:
DXP很简单,根本不用建库,用圆阵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