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17和175那个好

楼主(2020-04-23):
想问一下福禄克117和175那个性能好

网友:
福禄克117测不了小电容参数,测个通断,通断档位拨好远,一般用电阻档测试通断,,,,175没有,不清楚。手上189可以。

网友:
当然是175好一点了,但是指标差不多,175速度更快,117体积和手感更好。

网友:
贵的好一点

网友:
175系列高一个级别,就是大了点,另黄皮容易脱胶。117系列电工表/175系列工程表。

网友:
各有各的好,175可以终生有限保修,175是170系列的简配,无背光灯,最大电压可达1000V  117最大电压600V 有背光,测量电容速度没有175那么快,170黄皮跟表壳是粘在一起的,无法取下,润滑油粘上面要及时清理,时间长了黄皮会慢慢脱落 ,117黄皮套是可以独立取下的,所以楼主要权衡,资金充裕,不如直接8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