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特安斯TASI 801C网红炮灰万用表精度测试和拆机

楼主(2020-04-23):
手上有胜利9807A+和86E,福禄克17B+了,看见优惠购安利的这款炮灰表就买来当炮灰表了,到手顺便测试了一下直流电压和电流档,电压档精度不错,uA电流尚可、mA档欠佳,具体看图
福禄克17B+测试见该帖40楼: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612&extra=&page=2

网友A:
已入手,这价格,很值

网友:
我也入手了一个 看到有测量频率 但是离线测量晶振好像没效果 这个要加电了在线测量吗?

网友:
同入手一块

网友:
看精度不错啊,还是硬芯,看着就舒服。

网友:
就想知道测电阻的时候一秒可以跳几次?
不要像17B那样,测个电阻慢慢的跳。
用习惯了FLUKE 87V的表,速度刚刚的。

网友B:
看见24C02了,这个不会也是DTM0660吧,可以刷机调精度

网友:
我都入了好几块了

网友:
入手一块,蜂鸣器声音太轻了。

网友:
同入手了C款,还没开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24C02了,这个不会也是DTM0660吧,可以刷机调精度

请教一下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怎么调??

只能校准不能调吧,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sel和hold,然后快速拨到电阻档可以进入校准模式,校准模式参考dtm0660的说明书

网友:
这表检流没用康铜丝,会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
入手一块50大洋修修补补东西够用了。

网友C:
我也入手了一块801C,和老款胜利890C比较,测量电阻,电压稍微大些,手里没基准,不知道是否准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入手了一块801C,和老款胜利890C比较,测量电阻,电压稍微大些,手里没基准,不知道是否准确。 ...

我买了两块,对比电阻基准和电压基准都没问题,精度足够日常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已入手,这价格,很值

是很值,huigu自己都买了两个了,用一个备一个,分享huigu的购买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213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两块,对比电阻基准和电压基准都没问题,精度足够日常使用

那就好,可能我的老款胜利表需要校准了。

网友:
这表不至于当炮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很值,huigu自己都买了两个了,用一个备一个,分享huigu的购买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就喜欢看你的帖子,有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