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来一个大神把这层衣服给“脱了”

楼主(2020-04-23):
标题有点敏感
这个硬盘的主控是initio 6081,查了资料有的人说与as2258是马甲的关系,现在的情况就是不能分区,出现错误

用东西短接两个孔之后,bios直接显示ps3111,进系统显示20m(都是在光驱里面的)

但是利用软件升级都是升级不了
短接前(都是在光驱里面的)

既然显示这个,能不能考虑直接按3111方法处理?

网友A:
就这个板子这个闪存,我直接换AS2258主控开了32GB SLC模式。

网友:
ps3111、as2258、initio 6081这三个据说是马甲套马甲的关系

网友:
initio 6081是群联PS3111的马甲啊

群联刷固件要在SATA下进行,并且要开启AHCI才行

既然是马甲,操作当然也是一样

镁光QLC的芯片遥控KA开头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板子这个闪存,我直接换AS2258主控开了32GB SLC模式。

手上没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板子这个闪存,我直接换AS2258主控开了32GB SLC模式。

能不能指点一下怎么样开slc?没有slc,拿一个满足一下自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指点一下怎么样开slc?没有slc,拿一个满足一下自己。

好像得要特殊固件才能把QLC开成SLC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指点一下怎么样开slc?没有slc,拿一个满足一下自己。

AS2258专开M16A闪存的软件,直接开。

网友C:
6081的软件最简单,随便开。3111  AS2258  6081都是一样的,APKEY决定开卡软件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得要特殊固件才能把QLC开成SLC

人家好像是把slc扩容成tlc这马甲是为这而生的

网友:
用PS3111刷写固件修复,不是开卡,关键是找对固件,用S11 flasher自动生成固件,刷写即可!

网友:
6801是as2258的马甲
as2258又是群联ps3111的马甲
这么说来6801就是3111马甲的马甲
直接用3111搞就行

网友:
需要在sata接口下进行!

网友:
描述的看着真累,什么叫光驱里面?为什么要放光驱里?

网友(2020-07-05):
引用 网友C:
6081的软件最简单,随便开。3111  AS2258  6081都是一样的,APKEY决定开卡软件能不能用 ...

请问apkey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