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ThinkCentre m93p迷你主机恢复MSATA功能(讨论帖)

楼主(2020-04-23):
最近有坛友还在咨询关于m93p恢复MSATA功能的问题,因为老站上的帖子已经封存不能回复了,我在新站上开一帖供讨论。
老帖地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45535

硬件部分的更改没有任何更新,还是参考老帖的说明。

以下操作只适合必须需要DP显示的同学,否则尽量不要这样做,因为会比较繁琐。

更新如下:
有坛友改完后发现DP不能用,经过研究可以通过刷BIOS解决。但是只适合有电脑基础的朋友操作,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需要把BIOS芯片拆焊下来(如果有两个BIOS芯片,则只需要那个8MB容量的,另外一个不需要再安装),至少需要电烙铁和简易SPI烧录器;二是刷入BIOS后原机的信息会丢失,这就需要在取下BIOS芯片前开机用DOS工具保存一下BIOS的相关信息(SN、型号、厂商、网卡物理地址等),烧录完成后再开机用DOS工具将信息写回去。
无论如何,我还是分享一下BIOS文件吧!

还是那句话,刷机有风险,请谨慎操作。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5FP0FnL-_qcx5CBbZMewg
提取码:gkm3

网友A:
老哥。。给你发消息了。还有套料么。。卖我一套。。东西不贵。但是凑齐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给你发消息了。还有套料么。。卖我一套。。东西不贵。但是凑齐太麻烦了。。 ...

抱歉啊,我也没有材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啊,我也没有材料了

底座是5.2h的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啊,我也没有材料了

还有,底座左边的电解电容 220uf。多少V的?

网友:
老兄啊,真心希望帮忙整一下啊

网友B:
我试了改了MSATA确实DP无输出,不过我做软路由,无输出也无所谓了,这样操作拆BIOS又烧录的没有专业工具搞不定啊。貌似闲鱼上有人可以帮忙改

网友(2020-06-01):
我改了BIOS菜单 里没出现MSATA

网友:
你要装了MSATA硬盘菜单里才会有MSATA

网友:
能把网卡白名单去掉就好啦

网友:
去白名单很麻烦,要用编程器烧录

网友:
有改白名单的资料吗?搜网上只看到跳过白名单的

网友C:
原贴的图片都看不见了,楼主能在发下吗??

网友C:
另外回复后的MSATA口速度是多少???

M4500Q原配MSATA口是SATA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回复后的MSATA口速度是多少???

M4500Q原配MSATA口是SATA2的

如果芯片组是Q87,那么就是SATA3的,Q87全部6个SATA端口都是SATA3规格的;
如果芯片组是H81,只能说有可能是SATA2的,H81有2个SATA3端口和4个SATA2端口,但是板子上只提供一个SATA接口和一个MSATA接口,如果我是设计者的话直接将两个SATA3接口都安排上啊。关于这一点还需要证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改了MSATA确实DP无输出,不过我做软路由,无输出也无所谓了,这样操作拆BIOS又烧录的没有专业工具搞 ...

嗯,符合自己的需求即可,没有必要追求高风险的完美。

网友:
需要补焊的原件太多了, 不如直接上个500G的sata固态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底座左边的电解电容 220uf。多少V的?

可以参考那个MINI PCIE网卡插槽旁边的,6.3V耐压就可以了,MSATA和MINI PCIE供电都是3.3V的,所以6.3V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贴的图片都看不见了,楼主能在发下吗??

我在原帖可以正常看到图片啊

楼主:
关于如何区分芯片组是Q87或H81的问题,最直接的方法是看芯片正面边缘上的五位代码,SR173是Q87,SR177是H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