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上东芝颗粒几千坏块后续

楼主(2020-04-2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697

上个月拆浦科特m6s里面的8ddk在917上每颗都显示有几千坏块,强力擦除也无效,只好贴到慧荣上了

今天朋友给我个jmf主控的ssd,上面贴的是7ddk,让我改成U盘,我想着再用917试试,结果还是有几千坏块,开出来可用500MB:sweat:

要说马牌主控用高电位写过让颗粒废了,jmf怎么解释呢,于是干脆上安国标记坏块看看,还是四千个坏块

于是用安国清空再标记坏块试了一下,居然正常了

再上917还不行,勾上扫描后开卡,成功量产,完结撒花

网友A:
安国在有的时候要比其他别的主控好用太多

网友B:
这算是掩耳盗铃吧?坏块不见得就是完全不能写的,可能是写入后读取数据出错概率大,被标记了而已。这种块已经严重漏电了,数据不见得啥时候出错。还是别用了。
要不然你做个测试,写满全盘然后断电放置数个月,拷出来校验看过不过?我之前也用过二手颗粒,结果存的文件短期没啥事,久一点就发现某些文件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国在有的时候要比其他别的主控好用太多

其实是917的擦除功能有问题
害得我走了好久的弯路

网友C:
拆过几片机顶盒的tsop48闪存,917测试架开不了。安国直接开也不过,非得低格后才能用。

网友D:
跑圈放置一年以上再跑圈后没问题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圈放置一年以上再跑圈后没问题再用

不至于吧,上烤箱两个小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过几片机顶盒的tsop48闪存,917测试架开不了。安国直接开也不过,非得低格后才能用。 ...

我特地找了个单帖917做测试架,结果什么颗粒都只能认出来1ce,你说蛋不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算是掩耳盗铃吧?坏块不见得就是完全不能写的,可能是写入后读取数据出错概率大,被标记了而已。这种块已 ...

不同的盘,不同的主控都是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就是单纯的原始坏块信息被占用

网友:
之前坏的ocz arc100 240g ssd挂了,拆出的16颗 7ddk颗粒找人给做了优盘,其中使用is903双贴的32g优盘,每个原厂坏块几十个,但是量产后的坏块加起来近百个,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使用,目前先用来短期存文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至于吧,上烤箱两个小时好了

面包都烤焦了。。。。。

网友E:
以前做贴片的时候都有烤箱,就是给存放过长时间的IC做烘烤除潮温度0-120,时间0-12小时,我放了两个U盘一个是903贴L95,另一个46EN贴L95,跑圈OK数据没删,设置95度烤了6小时拿出来模拟2年左右的自然放置漏电情况,结果903不认了,,,,46EN 读取只有120左右,ECC疯涨...

网友:
速度呢?
紫薯去皮

网友(2020-05-31):
引用 网友E:
以前做贴片的时候都有烤箱,就是给存放过长时间的IC做烘烤除潮温度0-120,时间0-12小时,我放了两个U盘一个 ...

大佬,那L06B测试过吗? -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