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拆卸固态硬盘 威刚 SP920 256G 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0-04-23):
在家鼓捣一下笔记本,显卡还是烫的呼呼的,吹出来的风还是温呼呼,
啥用也没有,拆个ssd看看,
威刚 SP920 256G2016年599大洋买的。
笔记本就是个炉子,现在待机都热的呼呼,
不敢玩,怕热死机,这款ssd就用在这上面,
有很多次硬盘位烫的不能再烫的经历,还好还没坏。

金属外壳上有散热贴,散热主控和缓存。
一颗主控、一颗缓存芯片和八颗闪存。
Marvell 88SS9189.BLD2
HFFX 4EK77 D9QNP
FLHJ 3ZA2D NW386

网上测评
  主控 威刚SP920采用的Marvell 88SS9189.BLD2单芯8通道控制器
  闪存方面 威刚SP920选择美光最新20nm MLC闪存,型号为4BA2D NW386,共8颗,单颗封装容量为32GB,组成256GB容量。
  缓存方面 128GB和256GB配备了256MB的缓存,至于1TBGB则高达1GB,这也是88SS9189所能支持的最大容量。本款256GB SSD提供了256MB的缓存,DDR3-1600,来自美光。

应该没得问题,闪存和缓存信息部分对不上,
主板上扭螺丝的四个位置有线路连接。

贴片面实拍图片

背面实拍图片

网友A:
看到这个帖子,我只能说卧槽,没想到威刚还有这么正儿八经的SSD,板子堪称豪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帖子,我只能说卧槽,没想到威刚还有这么正儿八经的SSD,板子堪称豪华。 ...

这个是威刚捡的辣鸡,是镁光M500的OEM货,性能参考M500

网友C:
sp900好固态,卖了吧,换成拆机的s3700 200G的接着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帖子,我只能说卧槽,没想到威刚还有这么正儿八经的SSD,板子堪称豪华。 ...

正经东西,质量么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威刚捡的辣鸡,是镁光M500的OEM货,性能参考M500

够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900好固态,卖了吧,换成拆机的s3700 200G的接着搞。

此话怎讲?

网友:
如果买的是512GB版本就能跑满SATA3.0全速。8片NW386写入理论值有320m/s。

网友C:
你这个颗粒擦写最多3000次,s3700的颗粒据说是1W-2W次。

网友:
16年的ssdMLC颗粒的PE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威刚捡的辣鸡,是镁光M500的OEM货,性能参考M500

这是m600,我有一个

网友:
威刚估计是把镁光的库存吃了吧  换了个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颗粒擦写最多3000次,s3700的颗粒据说是1W-2W次。

可以差差差这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差差差这么多。。。

s3700 是5年365天每天10次全盘擦写的。

网友D:
MLC的闪存,比现在的TLC强多了,只是速度差一些,但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s3700 是5年365天每天10次全盘擦写的。

这样的话,以后买固态还是要挑一挑,金士顿的固态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MLC的闪存,比现在的TLC强多了,只是速度差一些,但寿命长

发热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以后买固态还是要挑一挑,金士顿的固态怎么样

我现在都是买s3700或s3710了,不管家用还是网吧客户,s3700系列不是耐操吗,花的钱也差不多。能选PE多的就选吧。金士顿的PE多的很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LC的闪存,比现在的TLC强多了,只是速度差一些,但寿命长

MLC的速度比TLC的快多了,你这是啥思想。速度慢是因为容量小有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MLC的速度比TLC的快多了,你这是啥思想。速度慢是因为容量小有限制。

同一时期,相同容量的闪存片,速度还是有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