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充电器改电压请教

楼主(2020-04-23):
有一个16.8伏充电器,想改成21伏充电器,电源芯片是6622cs+LM358方案没有光耦和431不知道怎么改,论坛大神多,特来请教

楼主:
只可以发一张图片,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复不可以上传图片

网友A:
不开壳在论坛就是耍流氓

网友B:
用7812就行

网友C:
后面16.8-98V是几个意思

网友D:
这个输出电压不让人看不懂

网友E:
这是充电器么?这应该是某个LED灯的恒流适配器吧。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壳在论坛就是耍流氓

已上传开壳图片,望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7812就行

是升高电压,不是降低电压,7812是降压三端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16.8-98V是几个意思

可能是厂家公模电源壳,实测输出17.05伏想改成21伏输出不知道怎么改,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输出电压不让人看不懂

可能是厂家公模电源壳,实测输出17.05伏想改成21伏输出,不知道怎么改,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充电器么?这应该是某个LED灯的恒流适配器吧。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原是16.8伏锂电池充电器,想改成21伏锂电池充电器,不知道怎么改,特来请教

网友F:
这两个电阻应该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话说芯片啥型号啊?图片上看不清楚。

网友:
可能要加线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两个电阻应该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话说芯片啥型号啊?图片上看不清楚。
...

电源芯片丝印6622cs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芯片丝印6622cs

这个图画的两个就是分压电阻,找个几百K电阻并联到一个看电压变化,有一个升高一个降低,在试并联电阻大小

网友:
目测只能改高压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两个电阻应该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话说芯片啥型号啊?图片上看不清楚。
...

红圈里的电阻确实是改电压的

网友:
貌似358只是做电流显示。。。 原边绕组改吧。。。

网友:
358只用了一个运放,显示转灯。没看懂怎么限流的,电压应该是在高压部分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