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电池上写了68V就一定是有68伏的电压吗?

楼主(2020-04-23):
因为这个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242&extra=page%3D1,里面有个jgcxfdsf的ID,说标68V就一定是代表68伏特,请问坛子里的高手,是这样吗?
因为以前买过一种遥控里的小电池,大概就是半支烟长,比烟粗一点点,标的是23A/12V,是不是表示这个电压是12伏特,电流是23安培?

网友:
充电手钻上标的不可信,具体多少v是看电池多少串的。遥控电池23a12v是这种电池的型号,并不代表电压电流。

网友A:
不可能是68V的,这电池一般是5串20V的电压,“68V”只是指电池型号,23A/12V也一样,23A是指电池型号,不是电池的电流值,12V是电压

网友:
“标68V就一定是代表68伏特”
——不一定。如果我来标,我可以在1.5V电池上标68V,无非就是淘宝找一家打印不干胶标签的商店9.9包邮打他个几百张的事儿。

网友:
 不正常的我,认定是:小电池,标的是23A/12V,是表示这个电池,电流是23安培,电压是12伏特,

当然正常者除外。

网友:
具有中国特色的山寨电池

网友:
碰到不懂的,他可以说我们家的机器比别家有劲,因为68v的电池,碰到懂行的,商家就说是电池的型号。中国特色

网友:
这种钻电压是18V 充满电21V,也有写着20V的,写其他电压都是耍流氓

网友:
电池上标注68V一般的标注标准电压,比如普通锂电池标注3.7V,是标准电压3.7V,充电充满电压一般4.2V,放电截止电压2.75V

网友:
晕S
电动工具哪有68V电池的。。
锂电池一节 3.7-4.2V
按4V标,比如常说的12V电钻,是3节18650组成的
也可以说是10.8V,它按电池截止电压3.6V  X3节标的

68V想想这个体积得多大。。。

12V 23A那个电池是
12V(由4个小纽扣串联,垒成12V电压)
23A是型号。。。看淘宝,京东或者百度的商品介绍。。。23A是个型号
引用百度
23A电池电压是12V,容量一般为50到60毫安时,直径正好10毫米制,长度28.3毫米。

另外拿2032纽扣电池举个例
它标的是3V
实际新电池应该》3.3V,比如3.3,3.4V
主板或电子称或温度计上,如果2032已经到3V或者更低,会不能工作或字的颜色淡掉许多

网友B:
你这个dsq,这是你帖子截图,拿68vf这个型号当电压看,我好心点醒你,自己智商堪忧还倒打一耙,你说你写的那个v不是想表达电压是在表达你爸爸?你要真知道其中意义就不会把68vf的f去掉,只写68v!68v得几个18650,你心里没个b数吗?那个小电池盒子能吃的下吗?这种智商就别丢人现眼了,让你去第三人民医院去就诊是在帮你!你这种没文化又无知的sx快滚出论坛吧!你只配用你的大号klop继续做半块洗地咬人,技术这种事和你关系不大,就一没文化的混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是68V的,这电池一般是5串20V的电压,“68V”只是指电池型号,23A/12V也一样,23A是指电池型号,不是 ...

智商正常的都知道不可能,可是楼主这种脑壳有缺陷的确信以为真!

网友C:
遥控器电池,23A,27A是型号,电压标称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dsq,这是你帖子截图,拿68vf这个型号当电压看,我好心点醒你,自己智商堪忧还倒打一耙,你说你写 ...

23A,27A都是由8块钮扣电池串连组合成的。不是4块。

网友:
vf是型号不是电压,我朝特色,都喜欢往大了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23A,27A都是由8块钮扣电池串连组合成的。不是4块。

感觉你穿越了,怎么突然回我这么一条?你在说些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电池,23A,27A是型号,电压标称12v。

你应该给klop小号高级会员多发几遍让他加深印象,提高一下智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商正常的都知道不可能,可是楼主这种脑壳有缺陷的确信以为真!

你肯定不认识"Model Nunber"这个单词。

网友:
应该是68vf,楼主不但智商堪忧,眼神也不好,八成他根本就没注意有个f,直接认为就是68v。丢了人就转移视线倒打一耙,人品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