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隔了4年后 kindle paperwhite2 修好了

楼主(2020-04-23):
2016年朋友的kpw2坏了,当时没修好。今年放假时间长,又把家里原来有问题的一些设备拿出来,搞了一遍。
当时用ttl进uboot,如何刷固件都不行,这次发现原来是闪存没有焊接好,拆下屏蔽罩,用热风枪重现吹了一次,就可以启动了。当时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32594

现在有个问题,kindle是256m的内存,我能不能淘宝买块512m或者1g的运存芯片换上去。因为路由器运存是可以换的,我也换过,stop针脚的。
kindle运存芯片型号 H5MS2G22AFR-E3M

网友:
楼主你这脑洞大开呀

网友:
kpw3吃灰中

网友:
kindle运行内存大有好处?

网友A:
楼主好功夫!运行内存大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功夫!运行内存大有好处?

我理解,能不能想电脑加一根内存一样,加载文件的速度会快一点。kindle确实慢,有时候来回切换,感觉卡。

网友B:
注意位宽 换个试试速度

网友C:
有个kindle屏坏了就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kindle屏坏了就费了

重新买块屏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位宽 换个试试速度

你指的是16位吗?换个运存,觉得可能性大吗?我问淘宝店家,说换了不一定能启动。

网友:
修好就好好用吧,老产品没必要折腾

网友:
自己去找资料看看有没有人换成功 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