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西门子漏电保护器(SIEMENS 5SM1-111-0)

楼主(2020-04-23):
10mA级别,无源器件,高可靠性。

网友A:
第一次看在拆的漏保里有这么大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在拆的漏保里有这么大的电感

电磁式的漏电保护,里面就是大线圈。电子式的里面有线路板的。电磁式的靠谱,但是价格高,特别式像西门子,施耐德这些原装进口的,价格非常贵。

网友:
原装进口的,还是高灵敏度呢,全新的,估计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B:
买正版的abb siemense 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C:
为什么外国人是10mA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外国人是10mA标准

因为外国人的命值钱啊,就像国外找不到铜包铝的电器,国内一大堆铜包铝的电器厂家还能拿到合格证与CCC证书

网友:
上个月家里的正泰漏电保护器坏了,准备买西门子或者施耐德的结果太贵。
施耐德的还要3个起售,无奈又在京东自营的店铺买了个正汰的。

网友:
还是施耐德,梅兰日兰,西门子,这些大品牌靠谱,国产的漏电保护器就只能呵呵了

网友:
电磁式漏保还是个稀罕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正版的abb siemense 还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正版国行只能说正规大厂的能用,一般应用可靠性也未知,要知道只能上极限测试,之前在深水鱼小心谨慎的买了四个16A单P的ABB,到手把原来的真货和这个各种检测对比看起来无问题,但是拿着总觉得有点轻,跟原有的天津梅兰日兰那简直不知道相差几个档次,对现在国产化的电气产品只能叹气。

楼主:
现在的和这个没法比,我图中底部外壳土黄色,很重材质象陶瓷,防火效果可想而知。
以前也收过ABB,外壳材料也很重。
这些都是变电站设备上的,早期西门子多,也有ABB,现在施耐德多

网友:
不如三个串联!3保险

网友(2022-06-02):
我家也是这款,20年了

网友:
这种电磁式的很耐用,但是这款我记得是没有过载跟短路保护的,需要配合下级单独的空气开关一起使用,

网友:
老外水分大,电阻率低,更容易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外国人是10mA标准

人家电压不一样

网友:
应该不便宜

网友(2022-08-16):
RCCB   是没有过载保护的吧?

网友:
来自德国的Doepke品牌则为我们带来了Audio Grade MCB(微型断路器)及RCCB(漏电保护装置),产品的金属组件经过纳米镀层加工及冷冻后,将原来自有的铁螺丝升级为无磁航空级钛合金螺丝,再加入德国Doepke的Mat-Metal Active Technology金属击活技术,增加金属导体每秒钟电子流动的数量,彻底改良任何音响零件及产品性能,从而满足音响烧友对不同音色的需要。以往我们提及有着发烧级的微型断路器和漏电保护装置的产品都不算多,但利达国际引进的德国Doepke显然是满足大量发烧用家“电改造”的需求,也让发烧玩家多了一个新的选择。------现在这个漏保都要经过“冷冻”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