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东芝颗粒1024GB开卡成功一半

楼主(2020-04-23):
今天客户换下来一个1024GB的固态盘,闪电者固态领跑者1TB,打开一看一颗粒 东芝颗粒2258xt主控,翻遍了整个2258开卡工具无此ID,于是又翻了一遍所有开卡工具,找到一个接近ID的固件,手动选择开卡。跑了一会居然成功了,遗憾的是只开了一半的容量,求大神指点,是设置不对还是工具不对,如有此工具求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开一半寿命更长,开1T容量优先了,不如512G

网友:
查一下你改的那个ID参数的第16位,如果是2改成4,如果是4,改成8再开试试。
或者直接指定1000G看能不能开出来。

网友:
单颗8gb,厉害了

网友:
大容量颗粒的这种东西 单颗粒要是挂了 数据就真挂了 能开512G说明只是参数细节不对 需要调整下

网友A:
容量手动,然后chcemap选项勾去掉,试试,开卡前要跑rdt

网友:
不要勾选CE map手动选择

网友(2020-08-16):
你好,我有个和你一样的盘,现在找不到开卡软件,我们能不能交流一下

网友:
看见有个百字

网友B:
8die的颗粒,这个是需要特殊版本固件的,普通版固件不行

网友C:
taobao上看到600多一片,不知道是黑片还是啥的,想搞好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aobao上看到600多一片,不知道是黑片还是啥的,想搞好久了

方力家以前有,但是我觉得没意思,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手动,然后chcemap选项勾去掉,试试,开卡前要跑rdt

有没有最新的59XT固件,发几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8die的颗粒,这个是需要特殊版本固件的,普通版固件不行

有没有59XT的新固件,发几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力家以前有,但是我觉得没意思,太贵了

2258xt只能单贴 2258h又搞不了还有40多个闲置

楼主(2021-03-22):
貌似我有这个工具,能开1000GB:lol: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我有这个工具,能开1000GB

有也没意义,这种颗粒早就被拆了上58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