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了一块直流二路电源智能切换模块,为光猫打造不间断电源

楼主(2020-04-23):
买了一块直流二路电源智能切换模块,与开关电源及电瓶一起为光猫打造不间断电源。家里电话连在电信光猫上,没电连电话也打不了。自己用继电器搭了一个切换电路,输出加了7800微法电解,空载可不间断切换,但接上光猫就不行,可能电解容量太小。上淘宝搜到有二路电源智能切换模块,单片机控制p-mos管不间断切换,于是下单购买,到货后接上,效果不错,实现了我的设想。

网友A:
不考虑法拉电容?

网友:
这个不错 这个是高手

网友B:
如果整个小区停电,你确定你家光猫的上级光通信设备还有电么?

网友C:
这个没啥必要,假如家里不是经常断电没必要用这个蓄电池。

网友D:
电瓶接二极管直接并在开关电源上,开关电源电压略高于电瓶电压,这样不是无缝切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整个小区停电,你确定你家光猫的上级光通信设备还有电么?

光猫的上级OLT都是在运营商机房里面的,不会放小区里。一般小区里面就几个光分路器,我这边大型小区也就十几套光分就满足了。一套主光分一般是接64个用户,一台OLT一般是插8-10块16口的业务板可以支持100多套光分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整个小区停电,你确定你家光猫的上级光通信设备还有电么?

这个不清楚,一般整小区停电会公告,这主要是考虑家里电跳闸,给老人联系我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法拉电容?

费用贵多了。我电瓶不花钱拿来的,就买了一块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整个小区停电,你确定你家光猫的上级光通信设备还有电么?

我原来上班的地方一个普通的办公楼 每层的设备间都有ups 我看过 小区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E:
把12V电源直接改成13.8V,和电瓶直接并联给负载供电,电瓶处于浮充状态,寿命最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12V电源直接改成13.8V,和电瓶直接并联给负载供电,电瓶处于浮充状态,寿命最大化。 ...

最佳方案,给电瓶再装个欠压保护板。我就这样接的。换下来的12V55A汽车电瓶、13.8V5A电源带1光猫、1硬盘录像机、4摄像头,停电可应急24小时,己经稳定运行5年了。

网友:
哪家买的?pm

楼主:
淘宝搜 二路电源智能切换模块 28元有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瓶接二极管直接并在开关电源上,开关电源电压略高于电瓶电压,这样不是无缝切换吗 ...

我是为了安全起见才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啥必要,假如家里不是经常断电没必要用这个蓄电池。

电池没花钱,人家不要拿来的。